关于飞机重心的问题,大神帮科普一下。

楼主(2021-03-25):
我已知航模飞机的重心测量方法,有悬挂法,称重法,
那么真飞机呢?悬挂法,不可能。称重法,好像测量也不方便,有没有可以直接计算的方法?
求科普。谢谢。

网友:
真飞机人家有三维图,用ansys可以算

网友:
现在各种的3D结构设计软件,都能在设计阶段确定重心了,不是难事,更不用说搞飞机的这种了

网友A:
设计时候会计算出重心,然后飞行时候飞机能依靠当时货物的放置位置,升降舵配平位置,燃油重量,速度温度等等很多因素实时计算出当前飞机的重心位置

网友:
咱们的模型 怎么测量重心呢

网友:
飞机的实时重心可通过测量或各部重量分布经计算确定.
飞机的理论重心要根据飞机最佳气动状态时的气动平衡条件来计算确定.
当飞机的实时重心与理论重心重合时飞机才有最佳飞行状态.

网友:
设计时重心已在考量范围。不过现在有地磅。测重也方便

网友:
通过轮子的压力来测算?

网友:
好像民航客机有专门做重心配平的,

网友:
不知道称各个轮子可以吗

楼主:
这就是称重法测量重心。图来自《航空模型分册》

网友:
真飞机测重心用地磅测出起落架分载后再换算出重心

网友:
不要说真飞机了。做航模凭经验首飞微调都可以是0。

网友B(2021-06-30):
引用 网友A:
设计时候会计算出重心,然后飞行时候飞机能依靠当时货物的放置位置,升降舵配平位置,燃油重量,速度温度等 ...

他要的是计算!你怎么就知道他不是自己设计呢?不然他问这个问题干嘛?

网友:
三维软件,模型建立了找重心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要的是计算!你怎么就知道他不是自己设计呢?不然他问这个问题干嘛?

现在电脑辅助设计能根据零件数量密度之类的信息给出大致重心过程,你觉得怎么计算???再说了他问的是真飞机,你又知道他是想自己设计真的可以坐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