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蓝精灵的漆怎么才能脱干净 已经脱的差不多了

楼主(2021-03-25):
二手的机器,折洗一下 ,汽油一刷掉漆了,索性喷了三合的脱漆剂,但效果一般,喷剂用完了,就先组了起来。
请问怎么才能脱干净,就像本来就没有一样。

脱的差不多了 三和脱漆喷剂 再用汽油刷 顽固的地方在用木条蹭 反复几次 现在是这样了

网友:
这个也是除去蓝色油漆的

网友:
遇到任何搞不定的事情,

第一思维是:一定有牛人开发了神器,然后在某宝兜售

例如我上次不干胶搞不干净,我第一思维是:某宝必定有不干胶去除神器,

果然,几块钱包邮,到手工具和液体,3秒去除

网友:
切鸡蛋,有神器

切苹果,有神器
开榴莲神器,开蚌壳神器;

厕所里玩手机神器。。。。

脚掌鸡眼神器

光是搞马桶的神器就有几百种。。。

网友:
再喷它一遍

网友:
拆开,把机匣放脱漆剂里浸泡,浸泡时间长点,喷没有作用,如果脱漆剂不多,就找个厚塑料袋把机匣放里面喷上一瓶脱漆剂浸泡,扎上袋口。这样可以节省不少脱漆剂。多泡些时间就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A:
如果还是不行就上电磨配黄铜丝打磨头来打掉,泡了以后就好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是不行就上电磨配黄铜丝打磨头来打掉,泡了以后就好打磨

这样表面会受伤的

网友A:
有没有伤?

网友:
化工店买瓶丙酮试试。对塑料腐蚀性很大,注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伤?

表面发乌了 之前在别的发动机上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发乌了 之前在别的发动机上试过

没办法,铸铝件表面没有封闭也没有保护层很快就发黑,除非用洗铝剂洗一下,然后表面再做封闭处理。

楼主:
你看看我的发动机表面就知道了 在上面

网友:
比脱漆前漂亮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我的发动机表面就知道了 在上面

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