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推桨怎么选

楼主(2021-03-25):
                   最近刚回穿越  发现有小机是反推的   觉得有意思

         已经入手95X  在路上  忽然发现个问题   桨怎么选

         2.5寸的桨  看很多都是D63 乾丰的   我搜了一下  2.5寸桨很多

         因为机器还没到手  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    桨叶还需要反过来安装?  还有有哪些桨是反推专用的还是所有都可以(感觉好像不一样,我的理解都可以是把桨反正装,那么电机又是怎么转)

         有2 3年没玩穿越了   很多东西都生疏了   当时只道的和现在的比起来   有“代沟”了

             有懂得大神高手  麻烦赐教   谢谢了

网友A:
虽然我不玩穿越(想玩无奈年纪大了),但四轴正反桨是不会陌生的,第一次听你说反推桨,四轴四个电机两个正向两个反向,换言之是需要两个正桨、两个反桨。看机头前两个电机向内转,后两个电机向外转。

网友B:
正常的桨,反着装就行了啊

网友C:
桨的姿势不变,电机翻过来就对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玩穿越(想玩无奈年纪大了),但四轴正反桨是不会陌生的,第一次听你说反推桨,四轴四个电机两个正 ...

嗯 多轴的确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桨,反着装就行了啊

那和我理解没差多少   我想的是把正常的正转和反转桨换一下  没拿到机器 还不知道电机都是什么方向   再把桨正反面调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的姿势不变,电机翻过来就对了呗?

机器还在路上   不知道电机是怎么转的

网友D:
       桨的方向不变,有字的一面向上,只是电机反过来了而已。
        现在的桨型都比较复杂,正转的气动效率肯定是优于反转的。所以无论电机怎么装,桨都是按字朝上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的方向不变,有字的一面向上,只是电机反过来了而已。
        现在的桨型都比较复杂,正转的气动 ...

哦    等机器到了我试试  谢谢了

网友E:
用正常的桨就行,电机怎么转上电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正常的桨就行,电机怎么转上电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反推:电机要反装,转向要反转(如果安装原来位置的螺旋桨),螺旋桨要翻一面安装。

网友F:
这问题问的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问题问的好奇怪

哪里奇怪了?     我之前也没接触过反推机   中间又停了3 4年没碰穿越机

这不是简单的把电机朝下反转吧    之前电机朝上 向下吹风  反推要把电机朝下  还要向下吹风  这个桨是单纯的正反面翻转一下 就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哪里奇怪了?     我之前也没接触过反推机   中间又停了3 4年没碰穿越机

这不是简单的把电机朝下 ...

要不然呢?参考固定翼的前拉和尾推,都一回事儿。玩个航模,都是简易模型,没那么多故弄玄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然呢?参考固定翼的前拉和尾推,都一回事儿。玩个航模,都是简易模型,没那么多故弄玄虚的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