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眼镜对频毫无人性化可言

楼主(2021-03-25):
v2眼镜和天空端和新出的所谓大疆穿越机。每切换一次都需要重新对频。累死人啊。
要用天空端了,眼镜里切换然后重启,然后找根牙签之类的去戳那些小洞洞 。要用大疆穿越机了又要切换,要重启又到处找洞洞去戳。工程量很大啊哈哈。

网友:
技术上可优化的地方还很多!

网友A:
大疆二代眼镜还没有视频输入端,不能看机顶盒或者手机视频。
对亚洲人扁平脸型太不友好,鼻子部分空间漏洞太大。

网友B:
有这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疆二代眼镜还没有视频输入端,不能看机顶盒或者手机视频。
对亚洲人扁平脸型太不友好,鼻子部分空间漏洞 ...

这个视频输入端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麻烦。。。

就是这么麻烦。所以我只有用两个眼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视频输入端是做什么用的?

可以加装模拟接收机,接收模拟图传信号。
可以接机顶盒直接看网络电影视频。

网友:
V2眼镜能用OTG线接iPAD玩模拟器,接安卓同步DJI FLY APP ,说明OTG数据线完全可以用来实时传输高清图像;这个从模拟器的同步画面就可以看出来,只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数据传输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麻烦。所以我只有用两个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