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尺身可以切割么?

楼主(2021-03-25):
请教一下兄弟们。买的光栅尺,尺身长出来一些,影响安装,可以吧尺身切割短一些么。

网友A:
不能切割,光栅尺里面有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切割,光栅尺里面有玻璃

这么恶心么

网友:
出个馊主意,用切玉石的薄金钢砂圆锯切,外面铝用这个应该没问题,玻璃更不在话下,密封胶条也可完美切断,注意切时外壳不要切断,要留出装堵头的长度,把铝材顺向切角,打孔,装上头上的堵块。没有零位的尺子理论上应该能用。

网友B:
实际锯时一要把读数头拆下来,不要污染了,另外装回之前要把尺子清洗干净。

网友:
金钢切割片

金钢切割片

金钢切割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恶心么

这个不是恶心,它就靠里面一块玻璃跑数据的,一块主板加三个轴承固定在中间玻璃上,玻璃碎掉就没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恶心,它就靠里面一块玻璃跑数据的,一块主板加三个轴承固定在中间玻璃上,玻璃碎掉就没得玩了

感谢感谢。换货了

网友:
一,能切

二,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三,金刚钻好买,你有手艺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锯时一要把读数头拆下来,不要污染了,另外装回之前要把尺子清洗干净。

感谢了,不折腾了,换货了

网友:
这个我在youtube上找到的,我转放到哔哩哔哩上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个人感觉可以切,我手上的光栅尺自行拆过更换密封胶片,一看里面的玻璃刻度几乎都有磨损损(铁屑进入磨损),但神奇的是精度/读数稳定一点都不受影响,换句话说,光栅尺超级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