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女儿的礼物——Jumper T-Lite初体验

楼主(2021-03-25):
小孩一直在我模拟器的熏陶下自己慢慢的接触模拟器多了起来,原来一直用我的14SG来飞模拟器,她说很重,正好最近出了个手柄开源控(X-Lite太贵)加上我自己飞DLG也刚想体验一下小控的舒适度(拿着大控太重了有时候真怕飞机没甩出去控却炸了),主要还能用Frsky带高度计的接收机,小巧玲珑,F家要用高度计只能用7008太重了,还有也借此契机来把玩一下OpenTx系统
这T-Lite就买个单协议的,因为考虑到没这么多玩具可以飞,也不想去折腾,活动到手270包邮还送电池,这个价格真是太香了,每个人衡量质感的标准不一样,反正感觉做工挺不错了,摇杆以及开关都很舒服,特别是面板摸起来有点那种类肤的感觉就是特别舒服,日后脱皮了再换壳吧,功能按键和微调按键听说有按进去弹不出来的情况,我算是庆幸没有中奖使用一节三洋GA的拆机18650电池玩了15个小时还有电,续航真是杠杠的。

外包装很好看,但是里面就......

金属摇杆头过得去,先将就着用。

收到礼物太开心了,原本3岁的时候就让她接触了,只是考虑到对眼睛的保护放弃了一年,前几个月感觉差不多了就开始抓起来继续熏陶。

要求每天至少20分钟的模拟器最长不能超过半小时,现在已经吵着要打劫M2出去玩耍了,还是让她继续潜心继续学习到时候从120左右级别的小鸡开始吧!
      最近自己摸索了一段时间,对这个系统有了一定了解,加上现在教程也很多,各大视频门户网站也都有,我也来体验一把拿小控飞看看是什么感觉,我没有使用HELI SETUP菜单来设置,全部使用混控以及套用曲线这个方式来实现。

这个是各个通道的输出以及套用的曲线设置,3通道油门设置里面复制两个出来,分别套用70%和85%油门,6通道螺距曲线我就使用一个,普通模式,3D模式,熄火模式都是一条斜线所以没有做更多的。

这个普通模式的油门曲线设置,因为好盈铂金50V3要求油门大于40%才启动,现在还不懂在5点曲线模式下怎么把第二点曲线水平调整,只能依赖多点来实现了。

3D油门曲线设置,最小最大行程(-100-0-100)只能自己换算,每20点为10%的油门。

螺距一条斜线,直接套进去就好。

还有一个是关于感度的调节,在混控界面选择5通道,然后进到里面设置相应的辅助RUD通道,注意是一个线路的图案好像,不是摇杆的图案以免设置错误,调整好之后通过下方的大小行程量来调整陀螺仪的感度。

今天出去体验了几把,飞机上用的FUTABA的2008SB,遥控器内置高频头直接选择相关的协议,按住接收机按键通电,点击BIND直接就对上了,对上频之后首先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是遥控器与接收机频率的最佳匹配,光标选中Freq tune选项的数值,默认为0,然后我们增加这个数值直到接收机闪红灯彻底失控之后记住那个值比如是40,接着反向减少这个值也直到接收机失控为止假设为-36,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两个数值相加等于76再除以2得出最佳的频率为38,那么我们应该在这一项里面设置为2,这样再去爽飞吧,切记任何接收机都要使用这个来调整,因为每个接收机的最佳频率点不一样!!!
小控飞行体验还是挺舒服的,无奈就是摇杆太高了有点不习惯,小控的原因左边摇杆的左下角和右边摇杆的右下角有死区,其他一切都好。

先来个小朋友日常的模拟器练习

在来今天我的体验!

网友A:
保护视力确实挺重要,我小时候老爸叫我看电脑学英语,结果小学就近视了,现在有600度。。。话说这小控会不会有手心空空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视力确实挺重要,我小时候老爸叫我看电脑学英语,结果小学就近视了,现在有600度。。。话说这小控会不 ...

对啊,现在科技发达了,电子产品很多都能让小孩子容易接触,所以比较注意,这个控那些很舒服没有空空的感觉哈,不过我就是体验一下最后还是用14sg这个老控来飞,因为550以上的直机还都是6303,现在opentx的还用不了,只能用S-fhss

网友B:
你这个感度不太对。那个图标代表rud的微调按钮,也就是说按照这样设置,动微调就会改变这个通道的输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感度不太对。那个图标代表rud的微调按钮,也就是说按照这样设置,动微调就会改变这个通道的输出值。

检查过了,动微调没有任何反应啊,因为还没琢磨出其他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过了,动微调没有任何反应啊,因为还没琢磨出其他方法

感度可以选择旋钮调节,也可以选择开关切换固定数值,也可以随飞行模式变化而切换数值等。

网友C:
用的什么接收机飞4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接收机飞450?

2008SB飞的

网友:
请问一下,这款控能直接对频M2吗?

网友:
小家伙握杆的动作真专业啊,好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可以选择旋钮调节,也可以选择开关切换固定数值,也可以随飞行模式变化而切换数值等。

昨天简单体验只弄了一档的感度,Tlite没有旋钮物理按键微调不会碰到的,后面可以增加两个5通道继续套用普通油门和二挡油门的感度直接开关切换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老爸

败也是她成也是她,当初出生的时候已经狠心要退魔了,被朋友劝下来现在又好了

网友E:
看你贴纸就是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贴纸就是享受

快点让你儿子也跟上

网友:
以后肯定是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