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飞机自稳只打油门偏航很多 手动不偏航

楼主(2021-03-26):
校准过了 校准过四次 试了四次 还是不行 是不是飞控陀螺仪有问题呀

网友A:
陀螺仪不是平衡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不是平衡仪

那是我设置有问题吗还是哪里有问题大佬

网友:
校准时候没在水平面上,按你要求,哪个水平尺要绝对绝对平,然后还会有轻微的倾斜

楼主:
找到原因了 遥控器不在中位

网友:
bf里面有个加速度计微调,你调一下应该可以机解决。

网友:
没看到你已解决

网友B:
穿越機是正常,不偏航!你要飞大彊穿越機!

网友:
遥控器里面可以把飞机调的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機是正常,不偏航!你要飞大彊穿越機!

偏航的很厉害 就和我打了摇杆一样

楼主:
摇杆在bf里面在中位1500 都没问题 但在遥控器通道显示不在

网友C:
這些都是基礎阿當你 第一天 買到 到手 你要去 BF 看
第一 機子 是否歪了
地2 接受器通道 四個 是否 都在 中立點  1500MS  除了 第3通道油門

最後告訴你 機子飛20次之後  陀螺儀 會小歪
可以在BF  孝正 OR  按下 搖桿 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些都是基礎阿當你 第一天 買到 到手 你要去 BF 看
第一 機子 是否歪了
地2 接受器通道 四個 是否 都 ...

谢谢兄弟 不过我以前从小白到搞了三台机子的入门了 这些早已知道了 不过还要谢谢兄弟你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