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第一次空翻炸机,原因;电池扎带断损失;螺旋桨一根,运动相机一个

楼主(2021-03-26):
正翻着过瘾,突然屏幕一黑,穿越机第一次空翻炸机,原因;电池扎带断损失;螺旋桨一根,运动相机一个,真没想到扎带能断,白瞎一个电池扎带呜呜

网友:
用毛毡扎带也行

网友:
炸得不正经

楼主:
就是那个扎带

网友:
这是目前用下来感受最结实的电池扎带了,编织的下来感觉就很好,不建议用任何什么皮质,pu的,很容易有裂纹,强度也不够。

网友:
也炸过一次,损失6s电池一个,机臂一个,现在一般飞十几次或者有裂纹就换

网友:
为防止这样我都用双绑带

网友:
这都能玩断掉啊,哥们技术不错啊!

网友:
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