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xlite pro极近距离失控的问题

楼主(2021-03-26):
各位大佬们好
我新近买了一个xlite pro,装上T型天线。和接收机对完频后,把遥控器和接收机放在一张桌子上这么近的距离,RSSI只有五六十。拿出十来米远就无信号失控了。我换了两个接收机,问题仍然存在。无论是选择外置天线还是取下外置天线选择内置天线,问题仍然存在。我将遥控器,遥控器内置RF模块,接收机固件都升级到了最新版本,问题仍然存在。
我现在的遥控器固件版本v2.3.12
内置RF模块版本v2.1.6
GR6接收机版本v2.1.6
请问这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会是天线的原因吗?
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

网友:
退货
再买个看看

网友:
看来是不稳定吧

网友:
可能射频部分损坏了

网友:
他们家用的是CC2500芯片,该芯片在高于-13dBm的信号强度下,会饱和导致堵塞。有时候可恢复,有时候不可恢复。另外在很强的信号下,某些LNA也会进入异常状态,只有断电重启才能恢复。不能完全怪控的,今后在使用中注意在起飞之前不要太靠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