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构思一台数控电火花打孔机

楼主(2021-03-27):
正在构思一台数控电火花打孔机,目前业余时间正在学习编程,所以做这个东西主要以学习为主;
供电部分:整机能够支持DC 48V~80V宽电压供电(主要是考虑用电动车充电器就可以为其提供电源);除了电源开关,所有功能全部采用一个4.3寸触摸屏上操作,逻辑控制部分采用一块国产FX3U控制板进行控制,屏和FX3U板淘宝购买,我自己编写上位机程序和FX3U逻辑程序;功率回路,步进电机驱动器,水泵控制等等硬件电路使用我自己画的PCB电路板,具体功能如下:
1. 自动进给/回退那是必须的,同时也支持手动操作,
2. 可在触摸屏上进行打孔深度设定,当到打孔到指定深度后能够自动回退到原点位置;
3. 可自动随着深度增加对打孔功率做一些补偿,
4. 可在触摸屏上进行水泵调速,打孔完成后水泵自动停机;5.可自动随着深度增加对水泵进行水压控制(我计划使用空心铜管,中间出水的方式,开始工作时不需太大的水压,随着深度的增加水压跟随增加)
6. 进给采用一个42步进电机提供动力,可在触摸屏上进行进给/回退速度设置;
7. 可在触摸屏上进行电火花脉冲周期,占空比设定;(目前控制器能输出1~150KHz方波脉冲、可进行1~99%占空比调节;但是频率超过100KHz波形就开始有失真的情况了,
8. 可在触摸屏上进行打孔电流设定,带过流保护功能;
9. 能够实时采集并且显示电源电压,工作电流,打孔深度,MOS管温度等;
我目前能够想到的电器部分主要功能就这些,第一版图纸经过测试,存在一些细节上问题,第二 版本PCB图我已经画好,但还未做板;下面开源第二 版原理图和PCB图,电路由我构思,可能有未考虑周全或者错误的地方,
希望大家给提一提使用功能上、还有我电路图中有缺陷的地方等等技术上的实质意见,能够指正我电路原理问题、或能给出更好方案或意见的朋友,等我做板做出来时,前8位都可以免费赠送你一块PCB板,当然元器件就只能自己焊接了(目前我只打算打样10块板,自己留下2块玩,);

下图中打叉的是第一版PCB电路板,目前已经废弃
第一版电路调试过程,触摸屏画面暂时可以无视,现在的画面内容只是临时测试用

深度传感器,限位开关PCB电路板(限位开关采用贴片霍尔传感器,深度反馈通过一个滑动电阻实现)
目前电位计行程最大我只能买到65毫米的,也就是打孔深度最多只能到60毫米左右

网友A:
好啊,多做几套造福坛友.

网友:
哈哈 给我抄都抄不来

网友:
定一套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啊,多做几套造福坛友.

感谢回复,我这个方案目前成本有点高,不适合商用,只适合自己学习玩,电器部分成本:一个全新4.3寸触摸屏价格在200左右,一块国产FX3U模块100块,
我自己画的电路板找工厂给我打样出来 + 焊接好全部元器件成本基本上接近80块钱一块板了

楼主:
感谢回复,我这个方案目前成本有点高,不适合商用,只适合自己学习玩,电器部分成本:一个全新4.3寸触摸屏价格在200左右,一块国产FX3U模块100块,
我自己画的电路板找工厂给我打样出来 + 焊接好全部元器件成本基本上接近80块钱一块板了

网友B:
画电路板用啥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电路板用啥软件

力创EDA

网友C:
大佬啊,产品做的相当精美。看了看原理图想研究一下知识点,但U8/U9,U7不知道是什么器件,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啊,产品做的相当精美。看了看原理图想研究一下知识点,但U8/U9,U7不知道是什么器件,没见过。。

U8,U9是MOS驱动芯片,型号UCC27517

网友D:
没这耐心,学不了。

老老实实预定一套,请辛苦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佬啊,产品做的相当精美。看了看原理图想研究一下知识点,但U8/U9,U7不知道是什么器件,没见过。。

你好。你的舵机还在吗。我有意收来做东西

网友:
真心想定一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的舵机还在吗。我有意收来做东西

在的,你收啊?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留意了,破舵机,你想要可以出给你。

网友F:
深度控制感觉挺难的,用实心铜棒,放电效率低,容易积碳,用中心出水的铜管可以打的很快,但是铜管损耗厉害,深度不容易控制准,我们厂里两种设备都有,不是特别好的那种,模具比较厚,一般就用穿孔机打线割的穿线孔,那个用铜管打得还是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的,你收啊?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留意了,破舵机,你想要可以出给你。

你好。有联系方式吗
。我的wx13165403270

网友G:
深度可控吗?因为电极本体也是有损耗的,进给速度应该受制于实际的电腐蚀速度。反馈应该是极间电压吧。

网友H:
不懂,帮顶,。期待大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深度控制感觉挺难的,用实心铜棒,放电效率低,容易积碳,用中心出水的铜管可以打的很快,但是铜管损耗厉害 ...

工业用数控穿孔机,铜损几乎是不考虑的,。一个穿透回退模式,。一个定深模式,定深模式打完一个孔,打下个孔自动重对刀清零,没有累积铜损,。当铜管不够最后一次孔时,会报警

网友H:
把进给和后退脉冲发给步进驱动器的同时发给可逆计数器,就可以计深,。不用那个电位计,长度可以计得比较长。当然需根据丝杆导程,倍频或分频,使之进给步长,等于显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深度控制感觉挺难的,用实心铜棒,放电效率低,容易积碳,用中心出水的铜管可以打的很快,但是铜管损耗厉害 ...

感谢回复,铜损应该不会一会损耗的快,一会又慢的,只要这个损耗是一个恒定的数值在增长,最终显示出的数值是可进行计算补偿的,,我打个比方啊,比如打一个直径3毫米的孔,打孔1分钟铜损1毫米,那么在打孔5分钟后实际显示出来的深度是PLC收的反馈值减去5毫米,这个补偿系数是可以通过上位机校准修正,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准确,只作一个深度参考应该在可接受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进给和后退脉冲发给步进驱动器的同时发给可逆计数器,就可以计深,。不用那个电位计,长度可以计得比较长 ...

嗯感谢你的意见及回复,这个功能我在第一版的时候就已经测试过,电火花放电的瞬间干扰很大,而且这个干扰频率很杂乱,对步进电机进给/回退感觉没有多大影响,直接采集板上的信号会导致计数器多计脉冲或少计,关键是这个干扰不是恒定的,所以很难有效的去抑制它,除非额外增加个A/B相编码器采集电机信号,最终权衡采用模拟量反馈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业用数控穿孔机,铜损几乎是不考虑的,。一个穿透回退模式,。一个定深模式,定深模式打完一个孔,打下 ...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深度可控吗?因为电极本体也是有损耗的,进给速度应该受制于实际的电腐蚀速度。反馈应该是极间电压吧。

感谢回复,铜损应该不会一会损耗的快,一会又慢的,只要这个损耗是一个恒定的数值在增长,最终显示出的数值是可进行计算补偿的,,我打个比方啊,比如打一个直径3毫米的孔,打孔1分钟铜损1毫米,那么在打孔5分钟后实际显示出来的深度是PLC收的反馈值减去5毫米,这个补偿系数是可以通过上位机校准修正,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准确,只作一个深度参考应该在可接受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这耐心,学不了。

老老实实预定一套,请辛苦一下

感谢回复,我这个方案目前成本有点高,不适合商用,我不考虑商用,只是自己学习玩,电器部分成本:一个全新4.3寸触摸屏价格在200左右,一块国产FX3U模块100块,
我自己画的电路板找工厂给我打样出来 + 焊接好全部元器件成本基本上接近80块钱一块板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感谢你的意见及回复,这个功能我在第一版的时候就已经测试过,电火花放电的瞬间干扰很大,而且这个干扰 ...

您功放,伺服,做一体的,估计干挠,比较难处理点,。我之前给一台老式火花机,加深度控制,。没用光栅表,或编码器。直接取进给脉冲去计数。用的一片7217计数Ic,。加光耦,地隔离,。布线讲究点,。没什么干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深度可控吗?因为电极本体也是有损耗的,进给速度应该受制于实际的电腐蚀速度。反馈应该是极间电压吧。

楼主这电路,貌似是位式控制的,。高于上限进给,低于下限回退,,窗口段马达停转。马达转速不受放大间隙距离控制
来自微站

网友:
高手啊     期待中

网友I:
我也做了一个功能和你差不多的,用的stm32f103c8t6单片机 + 1.44寸lcd屏幕
功能基本是和你的一模一样,不过我在这边没权限发帖,所以没发出来
最开始用的12864的oled,后来改成1.44寸lcd了,现在准备把lcd屏幕改成用数码管,,因为屏幕在室外或强光下看不见,也没啥必要用屏幕

现在设定6A的电流,用6MM实心电极打穿4.5MM厚工件只需要3分钟,理论上我的设计可以额定十几安的加工电流的
但是因为我是学习做着玩的,手头没有更大功率的电源,所以还没测试更大的加工功率

这是6A电流的测试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xMTQ2MTQxN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做了一个功能和你差不多的,用的stm32f103c8t6单片机 + 1.44寸lcd屏幕
功能基本是和你的一模一样,不过 ...

哈哈,不错不错,你做的很好;想咨询一下,你的视频中频率和占空比分别给定的是多少?从视频中放电花火光及电流表指针波动情况看,你给的频率应该不会太高,当然我只是猜测,如果把频率增加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还有6A的电流对于火花放电设备来说,已经是很大了!我对最佳加工频率应该是多少还是比较模糊,想听听你的使用经验;我淘宝上买的FX3U只能稳定输出到100K的PWM,频率在增加失真就开始严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错不错,你做的很好;想咨询一下,你的视频中频率和占空比分别给定的是多少?从视频中放电花火光 ...

嗯呐,你说的是对的,加工频率不高系统支持5Khz~50Khz的频率,但是视频里面加工频率设定的是10Khz,占空比65%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错不错,你做的很好;想咨询一下,你的视频中频率和占空比分别给定的是多少?从视频中放电花火光 ...

6A对于打孔机来说并不算大的哦,电流严重影响加工速度,6A的电流比3A的电流差不多打孔速度快了1倍
我那个单片机可以输出MHz级别的频率,但是我用了光耦隔离,这个光耦受不了那么高的频率,所以系统我写成了5Khz~50K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错不错,你做的很好;想咨询一下,你的视频中频率和占空比分别给定的是多少?从视频中放电花火光 ...

只是简易打孔机的话,其实频率不是那么重要,频率和占空比对电极损耗影响比较大些,对效率影响较小,这是我在5khz到50khz范围实际得出得经验,再高得频率我也没有试过
另外那个电流表摆动是因为电极跟踪参数没调到最佳,和频率没啥关系的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错不错,你做的很好;想咨询一下,你的视频中频率和占空比分别给定的是多少?从视频中放电花火光 ...

我们两特别像,做的功能也像,并且我也是打样回来多余的PCB板子都送给网友了,自己留一块玩玩,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