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吹掉了一个元件,麻烦知道的朋友帮忙看看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1-03-27):
F4V3飞控吹掉了一个元件,麻烦知道的朋友帮忙看看是什么元件,万分感谢!卡槽也是掉焊了的

网友:
应该是个电容,给管脚滤波用的

网友A:
这个地方一看就是电容,一端电源,一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一看就是电容,一端电源,一端接地

有没有型号规格,我上淘宝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型号规格,我上淘宝找

你找个耐压值和容值都比较大的相同封装的吧

网友:
如果一端是电源一端是地,那这个电容也就是个高频旁路电容(滤掉高频杂波),不用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建议大风天气尽量不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