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吹掉了一个元件,飞控是F4V3,麻烦朋友帮忙看看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1-03-27):
飞控吹掉了一个元件,知道的朋友请帮忙看看是什么件,感谢!

网友(2022-03-10):
贴片电阻

网友:
群主你好。你个地方是一颗0402封装的贴片电容,耐压值6.3v 容量5-10uf都可以。作用于SD卡的,,看图片你把读卡器都取了,这个电容也不需要可以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