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掉了一个元件,求知道叫什么名称,我上马家买

楼主(2021-03-27):
F4V3飞控吹掉了一个元件,麻烦知道的朋友帮忙看看是什么元件,万分感谢!卡槽是自己松掉了的,买了新的了

网友:
我看到一端是地,你用万用表看一下另一端是不是电源,如果是,那这个零件不管是电容或电阻都可以不用,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看这一片都是电阻 应该设计电阻

网友A:
10K电阻就好了,给SD卡信号脚上拉用的

网友(2021-12-15):
第5个脚好像是 SCL,像电阻。按楼上的建议 10K 的 0603 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K电阻就好了,给SD卡信号脚上拉用的

确定?我有这个飞控的原理图和PCB文件,看上面应该是0.1UF0402电容。

网友:
0402小电容 0。1UF

网友:
补个原件安装图。

B面

B面

A面

A面

网友B:
哇~~樓上這些大佬真利害,連電路圖都有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樓上這些大佬真利害,連電路圖都有阿~~

F4V3的电路图是公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