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富龙追击手油门问题

楼主(2021-03-27):
海王RTR150A  4074  格式5S 5300  30C  通电后最大油门持续3至5秒断油,再给到中油就断,再给油门越来越小。只能低速巡航了。今年第一次下水有点懵。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电调问题?

网友B:
不知道啥原因,反正船很漂亮,路过,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电调问题?

新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啥原因,反正船很漂亮,路过,学习

谢谢帮顶

楼主:
电调过热保护了?下水第一次拉高速就断油?低压保护也不可能。哎焦急,坛子现在人气这个样子吗。

网友C:
保护了吧,现在玩这船都用到5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了吧,现在玩这船都用到5s了?

1。可能是保护了,第二次试航保护解除了。2。两块电池并联。现在解决了,高速不断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了吧,现在玩这船都用到5s了?

遇到5S的便宜锂电池了就买了4组,而且电调支持4-6S,两块并联刚好放进船舱。

网友D(2021-12-15):
我也遇到像楼主相似的问题,所以总结是电池的问题吗

网友:
这是武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像楼主相似的问题,所以总结是电池的问题吗

是的,电池放电不够。两块并联解决。

楼主:
不,这是辽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电池放电不够。两块并联解决。

你原先那断油电池跑完发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原先那断油电池跑完发烫吗

网友E(2022-01-17):
电池发烫就说明电池的放电C数不够,我用的是6S8000MA的电池组自己装的,破百很轻松,跑了后只是微热,不过电调温度有水冷了都还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发烫就说明电池的放电C数不够,我用的是6S8000MA的电池组自己装的,破百很轻松,跑了后只是微热,不过 ...

你说的是,有机会试试大放电倍率的电池。 成品电池属实贵

网友F:
好盈海王好像没有150A,车用电调的话,有可能不识别5S,把低压保护关了看看
当下温度较低,不排除电池放电不行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盈海王好像没有150A,车用电调的话,有可能不识别5S,把低压保护关了看看
当下温度较低,不排除电池放电 ...

海王120和180,也有160.只要支持6S就识别5S,低保已关,主要就是放电能力不够。并联能缓解单片放电能力不足,但最好还是高倍率电池。60C以上

网友G:
电池的问题可能性很大,因为电池发烫。电池的 C 数不够大,内阻偏大,可以在静态下拉一下电流看看电压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