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油门问题来个大神指教吧

楼主(2021-03-27):
海王RTR150A 电调 电机4074  格式5S 5300  30C  通电后最大油门持续3至5秒断油,再给到中油就断,再给油门越来越小。只能低速巡航了。今年第一次下水有点懵。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海王没有150A,应该是飞盈佳乐。

网友B:
缺相?接触不良?

网友:
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王没有150A,应该是飞盈佳乐。

记错了,是海王1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相?接触不良?

不是啊,最后判断是电池放电倍率不够致使放电电流过小。解决方案 两块同样的电池并联,高速不断油了续航也相应长了确定船体变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