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可以套娃

楼主(2021-03-27):
@

热缩管很常用

除了接线时绝缘用的细热缩管

粗一些的也在一些电子设备绝缘上非常好用

最近把常用的较粗透明热缩管买了些

为了在使用中对照、区分

做了一个样本

下图:裁切5厘米长度的样本,测量并标注内径和压扁后的内长度

下图:开始套娃

下图:放入一个专用的盒子里,方便使用时查找

下图:之前做了一个硅胶线的参考板

做一些可以方便使用的标准参考

在DIY中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事半功倍

[ T E ]

网友:
我是各种都买了一些,用的时候不安尺寸瞎比划。

网友A:
就短缺了再买有点晕,买的时候也是瞎估计尺寸。

网友B:
我好像找你买过电池。临时给我改的  4年前
我去唐山飞任务

网友:
这是真用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短缺了再买有点晕,买的时候也是瞎估计尺寸。

网上一般都按内径划分热缩管,但是压扁之后的内长度更容易用卡尺测量,购买之后可以自己测量一下不同内径的热缩管对应的压扁长度,方便以后确认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找你买过电池。临时给我改的  4年前
我去唐山飞任务

你或许记错了,我只是爱好者,除了闲鱼出过几个闲置航模配件之外,没卖过别的了

网友C:
小伙子搞的井井有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伙子搞的井井有条

网友D:
标的a数是错的吧,不可能只承受这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的a数是错的吧,不可能只承受这点电流

不知道测试电压,只看到电流,就敢下结论?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的a数是错的吧,不可能只承受这点电流

额定600v,测试2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