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飞行,图传天线放在飞机什么位置好?

楼主(2021-03-27):
请教各位大佬,我的图传天线放在机翼边上,但返航信号很差,请教各位一般放到什么位置比较好,天线是朝上还是朝下好?

楼主:
图传放在左机翼边上

网友:
尽量远离电机电调

网友:
棒状天线感觉朝上朝下都一样

网友A:
我见过用舵机控制平板天线朝向(图传天线改成了平板),这样出去回来的时候天线都对着自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用舵机控制平板天线朝向(图传天线改成了平板),这样出去回来的时候天线都对着自己

哇哦,有帖子吗,想了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用舵机控制平板天线朝向(图传天线改成了平板),这样出去回来的时候天线都对着自己

难道把att放到了飞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把att放到了飞机上

不是啊,用一个通道控制舵机旋转带着天线转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哦,有帖子吗,想了解一下。

没发帖,你就想一下,把平板天线固定在舵机臂上,用一个通道控制舵机旋转,使天线永远朝着自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难道把att放到了飞机上

一年前听到有机载aat的消息,后来不了了之了

楼主:
我现在把图传发射装在机身外侧,天线向下折,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大神出来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年前听到有机载aat的消息,后来不了了之了

当时记得是司南要出机载att,不过后来也没消息了。

网友:
我的都放在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