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6sz加小黑羊高频头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1-03-28):
本人高中生,资金有限,因被穿越机魅力吸引无法自拔,入了一套较为便宜的小黑羊v2高频头,到手却发现不知道怎么接,自己尝试了一种接法:
信号线接到遥控器背后的的SI/F口上,想使用futaba16sz自带的CRSF模式给高频头输入信号,拿了一节2s电池供电,接在小黑羊的供电脚位上
一切准备就绪,给穿越机换上黑羊接收机(不得不说真的贵,一颗200元...)成功对频,然后连接上beta flight地面站———结果发现,接收机那一栏居然没有信号输入...
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好久没来论坛,忘记把教程发出来了,最后询问其他模友发现:是我接线的问题!
我自己重新绘制了一张接线图,大家可以来看!

网友A:
串口没打开

网友B:
没有共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没打开

在哪打开串口?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共地吧

尝试过共地,就直接拿控电的平衡头取电,也不行,我也不敢直接把外接供电同时接到这个IO/F口上,怕烧主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打开串口?大佬!

地面站里啊,接收机焊哪个串口,就得把哪个串口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里啊,接收机焊哪个串口,就得把哪个串口打开。

这个啊,早就打开了,今天问了一个大佬,原来是遥控器接线问题

网友C:
共地是要外部供电电池负极和遥控器地线接一起,也就是说高频头和遥控器之间数据传输要形成回路,你现在只有一根线。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遭遇了通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啊,早就打开了,今天问了一个大佬,原来是遥控器接线问题

16iz 也是接收机没信号  楼主怎么解决的    能说下么 ?

网友E:
只能做供电,用PPM, 我的16IZ就是这样,用教练口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做供电,用PPM, 我的16IZ就是这样,用教练口才管用

接收机模式ppm    用 CRSF协议   然后接教练口么?   我的也是他这样的 接收机里没有响应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啊,早就打开了,今天问了一个大佬,原来是遥控器接线问题

你的16SZ 遥控器接线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16SZ 遥控器接线问题怎么解决的?

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地是要外部供电电池负极和遥控器地线接一起,也就是说高频头和遥控器之间数据传输要形成回路,你现在只有 ...

正解,而且高频头输入crsf是最底下那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遭遇了通样的问题

解决了,来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做供电,用PPM, 我的16IZ就是这样,用教练口才管用

可以用crsf,问题已解决

网友(2021-07-16):
打印件固定上去的吗?

网友G(2021-08-29):
楼主!!原来小黑羊的crsf信号线是接着最下面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原来小黑羊的crsf信号线是接着最下面那个?

是的!

网友H(2022-07-28):
楼主打印件图纸分享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打印件图纸分享一下呗

可以的,怎么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怎么给你?

已经加你好友咯 同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怎么给你?

发我邮箱8061140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