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求帮忙推荐一款新手入门的飞机吧,谢谢

楼主(2021-03-28):
现在车、船、无人机、直升机、坦克都玩过了(其实也就是过过手瘾,摆设时间居多,真正出去玩的时间一年也没几次),最近在兴趣爱好方面又有点心痒痒了,想搞个固定翼飞机试试。之前买过伟力的K110直升机玩,直升机太危险了,而且难度也挺大的,感觉可能固定翼稍微会简单那么一点点吧。求各位帮忙推荐一下新手飞机啊?希望飞机尺寸最好小点(飞行场地不好找),飞行速度慢一点(飞快了看不见),背推(安全)。前几天一直在研究冲浪者x8,配件都选好了,但是考虑到这么大的飞机出去不好找场地(坐标天津河东),所以想请各位大佬帮忙再出出主意吧,谢谢!遥控器充电器已到位。

楼主:
我买的遥控器是双回中,本来打算车船飞机一起玩的,结果双回中遥控器一开机就提示油门位不在最低位。请问如何设置才能车船飞机能一起玩呢?

网友A:
冲浪者 X8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FMS的守护者也可以带飞控。

网友B:
你的需求跟我们都差不多,小一点,不要前拉机,好飞,耐炸。可以参考论坛大佬的这个飞机,做好的的确好飞,低空低速。比冲浪者小很多,冲浪者算高空低速吧

给新人推荐款鸡,炸不死的小强-EzFly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ighlight=ez%2Bfly

网友C:
有个迷你冲浪者翼展80,我飞过,除了机身软没别的毛病,价格便宜大小适中

网友D:
纸飞机刚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E:
控拆开可以改的,买油门套件。
油门警告开机时候把拉到最低就可以正常了,玩飞机最好不要油门回中,就算设置了熄火开关也不安全。
力推敏定赛斯纳,速度慢,便宜耐艹,就是降落前三点,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拆开可以改的,买油门套件。
油门警告开机时候把拉到最低就可以正常了,玩飞机最好不要油门回中,就算设 ...

敏定赛斯纳,是普通的那种塞斯纳吗?淘宝没找到敏定赛斯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纸飞机刚好符合你的要求,

纸飞机的样子实在是喜欢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迷你冲浪者翼展80,我飞过,除了机身软没别的毛病,价格便宜大小适中

这飞机好飞吗?epp的倒是挺耐炸

网友:
我就是新手,入门的冲浪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纸飞机的样子实在是喜欢不上

样子不好看无所谓,只是个练手过渡的机子,好飞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飞机好飞吗?epp的倒是挺耐炸

好飞好带,没有其他小机那么贼,唯一毛病就是太软,只能老头乐飞个五边,机动就别想了会散架的,不过对于这价位还要啥自行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 X8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FMS的守护者也可以带飞控。

FMS是挺好的,不过暂时不敢想,媳妇不会同意的,有点小贵,而且一年也玩不了几次(总出差),太大家里也找不到地方放。

网友:
飞行速度慢,选滑翔机吧。不是冲浪者那种,要展弦比大的木制或复材机,电动或者无动力的dlg。喜欢灵活性的话可以选f3p板机,装得轻一些也慢。要成本低的建议自制。

网友:
你的选择没有错,冲浪者X8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飞机。好飞,耐炸,价格也便宜。只要装配没大问题,重心没有大问题,首飞就可以上天。
飞冲浪者经验来说,起飞的时候,油门到底,30度发射就可以(起飞阶段,飞机速度没上来,会出现几米的下沉),如果不放心,为了首发成功,可以助跑一下,保证安全起飞。

至于遥控器双回中,这个可以改,最方便的是买一个遥感总成。由于没有使用过天地飞的遥控,不清楚里面结构,一般遥控器是可以微微改遥感结构,这样的话,能省点改造成本。

网友F:
新手直接入K110就相当于新手固定翼直接入F3P一样。带有一定的专业性,就算是老手第一次玩也玩不转。

网友:
纸飞机吧,飞爽了再上别的,说实话:菜鸟上手冲浪者,帅不来几回

网友:
你这基础,选冲浪者没错, 固定翼就是要找个大场地才玩得爽,小地方没意思。控有改回中不回中的配件,10块好像,买个回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直接入K110就相当于新手固定翼直接入F3P一样。带有一定的专业性,就算是老手第一次玩也玩不转。

奥,开始买的V955,第一次出去就飞丢了,再次买的K110,只敢尾巴对着我小范围前后左右飞行,感觉很危险,现在尾电机坏了,也懒得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开始买的V955,第一次出去就飞丢了,再次买的K110,只敢尾巴对着我小范围前后左右飞行,感觉很危险, ...

直机是对自己危险,固定翼是对别人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敏定赛斯纳,是普通的那种塞斯纳吗?淘宝没找到敏定赛斯纳。

南阳敏定模型
电池好换,而且用2200 3s电池,重心刚好

网友G:
塞斯纳不适合入门,敏定的价格贵材料差,要买也买epo的,我觉得魔术板的新微风比较适合入门,便宜而且很飘,速度慢,耐炸,就是起落架比较软,舵面合页最好自己改一下

网友:
有一款fpv机小猎鹰不知道合适不,等待有经验的师傅们给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塞斯纳不适合入门,敏定的价格贵材料差,要买也买epo的,我觉得魔术板的新微风比较适合入门,便宜而且很飘 ...

搜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飞机,感觉挺不错的,价格也便宜,pp板材应该比epo板材抗撞。可惜是前拉的,前拉就前拉吧,找无人的地方玩

网友H: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飞机,感觉挺不错的,价格也便宜,pp板材应该比epo板材抗撞。可惜是前拉的,前拉就前 ...

这飞机要老手调试,没调过的敏定塞斯纳是新手灾难

网友I:
每个遥控器的四个主通道都可以调成自动回中或不回中,打开遥控器盖子一看就可以发现每个主通道都有一对安装弹簧的装置以及像齿轮一样的卡位装置,若装了弹簧松开卡位装置就自动回中,若不装弹簧并上紧位装置就不回中,对飞机来说油门通道一般不回中也不用装弹簧并上紧位装置,但若是车用就要回中了。所以若要飞飞机把回中弹簧取下来并上紧位装置就可以了,不过建议把弹簧保存好,不然若下次遥控车时要回中还需要装这个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飞机要老手调试,没调过的敏定塞斯纳是新手灾难

最后感觉还是那个新微风对新手可能友好一些,外观也不赖,机内足够放3S  2200mAH的电池,这个容量的电池通用性强一些,能玩船玩车,pp魔术板材质耐撞一些,手里正好有一块2S 2200的格式电池,不知道能不能飞得起来。缺点是前拉的,风险可能高一些吧。 昨晚又迷上了GTRC的小蜻蜓和小蜜蜂,哎,还是得忍住,等新微风飞顺手了再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每个遥控器的四个主通道都可以调成自动回中或不回中,打开遥控器盖子一看就可以发现每个主通道都有一对安装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惑。早知道就买左手油门了,买了双回中后要改左右油门还得买一个油门配件才行,拆开了还没保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后感觉还是那个新微风对新手可能友好一些,外观也不赖,机内足够放3S  2200mAH的电池,这个容量的电池 ...

这个飞机新西达2212电机足够用,十多块钱一个,摔坏了也不心疼,绝对适合新手低成本入门的练习机,舵机不要买山寨货,用银燕吧,辉盛之类的容易出问题,电机坏了还能滑翔降落,舵机坏了肯定炸鸡,而且辉盛稳定性差尤其冬天低温,你调好了过一会就偏了,再调好一上天还是偏,舵机一般炸不坏,所以买点正规的,以后还能用在别的飞机上,当然了,前提都是飞机没飞丢的情况下

网友J:
所谓新手,意味着各方面基本空白,最不建议自制,貌似成本低,但同时也面临必须有足够的装机调试经验,这对新手来说基本都是以炸鸡为代价获取经验的,这样入门反而成本低不到哪儿去,鬼关键的是会极大地打击信心和对飞行产生极大的畏难心理阴影。
建议入门最好还是FMS守护者这种。装机调试极简单基本都能保证不出错,飞控又能最大限度降低首飞难度非常利于建立自信和基本的飞行常识和经验。
FMS最小的那款800mm翼展的塞斯纳貌似也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飞机新西达2212电机足够用,十多块钱一个,摔坏了也不心疼,绝对适合新手低成本入门的练习机,舵机不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舵机现在选了银燕的塑料舵机,电机选的也是银燕2212。请问新西达2212稳定性怎么样啊?容易坏吗?要是没那么容易坏我考虑换新西达,估计前拉机撞坏电机的概率可能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需求跟我们都差不多,小一点,不要前拉机,好飞,耐炸。可以参考论坛大佬的这个飞机,做好的的确好飞, ...

这个飞机我也看过,就是要自己做,主要是没时间,还有一个嫌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所谓新手,意味着各方面基本空白,最不建议自制,貌似成本低,但同时也面临必须有足够的装机调试经验,这对 ...

我感觉自己倒不是一片空白,以前偶尔玩玩模拟飞行,但是还是想多学习了解一下,目前我知道的一是调重心,二是调拉力线,成品机可能不用调拉力线了,三是调副翼升降舵垂尾方向是否正常,别的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我是从飘飘机开始入门的。飘飘机有800翼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我也看过,就是要自己做,主要是没时间,还有一个嫌麻烦……

那你还是买FMS吧,买成品机不用买一堆工具,其实还便宜很多
PP板的EZfly真的超级耐撞,就是制作太烦人了,要加很多碳杆,碳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自己倒不是一片空白,以前偶尔玩玩模拟飞行,但是还是想多学习了解一下,目前我知道的一是调重心, ...

模拟器里都是相当于最佳状态的飞机。
是否正常,这个是否,是关键,如何判断需要点理论知识和经验。简单举个例:比如松杆回中不能保持平飞吧,水平舵不居中肯定会导致,重心偏移也会导致,拉力线不合适也会导致,甚至副翼不居中同向偏移也会导致,同样襟翼也会。等等。这么多可能性,那到底是哪个导致呢?应该调整哪些呢?都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准确判断。错误的调整,也许正飞能飞平了,倒飞就一塌糊涂了;一个油门下平了,加减油门又大幅度俯仰了。就这一个简单的平飞,相信很多人就不一定能完全正确地搞定。一开始上手最忌讳盲目自信,结果往往不好,又会导致没必要的深度不自信。短暂入模又退出大多是这个原因。这也是我极力推荐成品机入门的根本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舵机现在选了银燕的塑料舵机,电机选的也是银燕2212。请问新西达2212稳定性怎么样啊? ...

新西达目前我还没有正常使用坏的,都是摔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舵机现在选了银燕的塑料舵机,电机选的也是银燕2212。请问新西达2212稳定性怎么样啊? ...

另外转向轮的舵机一般用金属的,全是金属更好了,不容易扫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