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丽X360旋翼头-大桨夹组装问题

楼主(2021-03-28):
第一次装富丽X360,在组装旋翼头大桨遇见一个问题,感觉很不顺滑,图片上有说明,请各位路过的大师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轴承歪。用横轴来回掰试试。再就是里面垫片垫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歪。用横轴来回掰试试。再就是里面垫片垫错了

垫片错了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用用就好了!没有关系

网友:
没有问题,这飞机好飞

网友C:
如果各个轴承和垫片没有装错,很可能是不同心,把横轴抽出来,从桨夹内侧串入横轴,到第二个轴承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卡顿,如果有,说明两个轴承不同心。找到阻碍的角度,用横轴撬一下内侧轴承的角度,再试试。一般用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用就好了!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各个轴承和垫片没有装错,很可能是不同心,把横轴抽出来,从桨夹内侧串入横轴,到第二个轴承的时候,看 ...

明白了,基本就是轴承不同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基本就是轴承不同心

不好意思,有点在大师面前班门弄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有点在大师面前班门弄斧了。

哪里哪里 共同学习 能者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