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1舵机问题

楼主(2021-03-28):
原厂舵机一个要100多,太贵了,有没有可以替代的副厂舵机呢?

网友:
应该冒得

网友:
舵机应该很耐用的吧?要换了吗?

网友:
100多的舵机真的贵吗?

网友:
怎麼摔的
老方法舵機臂切一刀試試

网友:
没得哦,我找了,还是老实花128,你把舵机拆开看,有可能是电机松了

网友A:
塑料舵机没办法,如果只是齿轮问题可以想办法换一下

网友:
这么小的舵机估计现在能帮精度做的这么好的特别的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塑料舵机没办法,如果只是齿轮问题可以想办法换一下

100多还塑料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0多还塑料齿?

金属齿,不过外壳是塑料的,基本受力点都在舵机耳朵,所以炸鸡的时候,容易炸断舵机耳朵。只有最开始预定的,才是全金属舵机的版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金属齿,不过外壳是塑料的,基本受力点都在舵机耳朵,所以炸鸡的时候,容易炸断舵机耳朵。只有最开始预定 ...

m1和m2的舵机是一样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1和m2的舵机是一样的吗?

肯定不一样啊,飞机都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一样啊,飞机都不是一个级别

好的哈,我大致看了下形状很像,以为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多还塑料齿?

M1舵机128是塑料齿吧,金属版本只有限定发型,外壳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M1舵机128是塑料齿吧,金属版本只有限定发型,外壳不一样

塑料壳,钢齿。

网友:
这么小舵机估计市场上没有

网友:
就算市场上有也不一定比得上原厂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m1和m2的舵机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的

网友(2021-04-27):
M1舵机 目前只有塑胶外壳 金属齿  舵机很耐用性价比是可以的 单个看起来是比较贵。不过这级别舵机 市面上没有 要单独做成本比较高。  现在外壳材料也改进了 耳朵不容易断裂了

网友(2023-02-21):
请问,朗宇M1EVO的电池充电电流是多少A,或是说多少C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