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大神,蟋蟀飞机翼面积那么小,为什么还能上天?

楼主(2021-03-28):
敢问大神,蟋蟀飞机翼面积那么小,为什么还能上天?看它的翼型也没多大升力系数。用profili来看,
没见得比clark y的翼型强。求解。

网友A:
什么是蟋蟀飞机,有照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蟋蟀飞机,有照片吗?

发动机在机头两侧的下单翼飞机,我看了试飞视频也觉得不可思议,小发动机加小翼展的飞机居然能带个人飞上去

网友:
轻与速度带小飞机升空

网友:
蟋蟀飞的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在机头两侧的下单翼飞机,我看了试飞视频也觉得不可思议,小发动机加小翼展的飞机居然能带个人飞上 ...

哦!原来这就是蟋蟀机

网友:
我以前看到过,前面用2个涡喷

网友:
是这种飞机?

楼主:
就是这种。

网友C(2021-07-01):
速度快就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度快就起来了

正解,我觉得这个翼展面积、速度和升力有关,速度快翼面可以小,大翼面就可以慢速飞,

网友:
翼载高~!速度快~!BZ机~!装两台发动机动力强,只要推力大,板砖飞上天

网友(2021-08-02):
发动机螺旋桨气流吹过极翼,能提供不少的额外升力

网友:
蟋蟀(Cri-Cri)是世界上最小的双引擎、单座、下单翼飞机,是由法国航空工程师米歇尔·科伦巴恩在20世纪70年代初设计的。蟋蟀是DIY热选机型。但因翼载荷大,失速速度高,一般人飞不了。

网友:
安装活塞引擎的蟋蟀

网友:
电动蟋蟀

网友:
安装涡喷引擎的蟋蟀

网友:
新手飞这个机10有9挂

网友(2021-09-01):
开眼界了~!还有电动版和涡喷的。开这个翼载高的飞机,是不是和FW190很像~!可以BZ。

网友(2021-11-03):
正解,速度快相对来说翼展就小,一来单位面积产生的升力更大,另外阻力也更小。

相对来说,我比较倾向大翼展的飞机,速度低,对动力要求低,滞空性好;

低成本的航模,低技术要求的航模我觉得更需要大力发展。我们降低门槛,让更多的人了解基础知识,更多的人进入这个领域,自然就会有更好的作品,更优秀的人才

网友D:
游戏里翼载低的, 打不过翼载高的. ~翼载高的大不过可以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游戏里翼载低的, 打不过翼载高的. ~翼载高的大不过可以跑

真实世界不是高手不要尝试,命只有一条,失败就GG了

网友(2021-12-23):
看真机机翼很厚,升力系数大

网友:
蟋蟀是试图用很小的尺寸飞起来(一般的小飞机尺寸都挺大的),这样可以用较少的材料就能制作,那么制造成本貌似(也只是貌似而已)可以较低。但尺寸小了呢就要求速度快。也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是蟋蟀的起落速度都很高,起落安全性很差,要求有良好的铺装跑道和较长的起落距离。这和我们一般做小飞机的初衷是完全背离的。
制造成本方面,材料成本确实不高,但蟋蟀制造非常复杂,加工时间要很长,另外对加工精度也有一定要求。又满足不了低水平下的安全飞行,制造又复杂的飞机,并不适合普通人建造。
国内做过这个机型的人,基本没飞过,只是放客厅当摆设。

翼型的问题,蟋蟀用的是一个厚度很大的层流翼型。但我们分析翼型的时候不要两只眼睛只看见机翼的理论“翼型”。蟋蟀使用的时候机翼后面挂了一个很大的全展长襟翼,加上这个襟翼后,蟋蟀的整个宏观翼型相对厚度也就15%左右和普通小飞机是一样的。使用襟翼的时候,整个翅膀的翼型已经变了,变成一个尾部有很大下偏钩子一样的高升力翼型。

那种看机翼翼型来衡量现代飞机的升力大小是个片面的看法,这种方法只能对那些没有襟翼的飞机有效。。。而现代飞机基本上来说都是安装有襟翼的。升力大还是小,和这个机翼翼型没半毛钱关系。也就是说在有襟翼的飞机上,机翼翼型重视的只是阻力大小,而不需要去管它的升力是不是够大。

网友:
这架飞机没有滑翔能力,发动机出点问题就玩完,飞这架飞机完全是碰运气。

网友(2022-01-27):
机翼面积小,速度飞快一点就能产生足够的升力飞行,哪怕是发动机熄火,蟋蟀也可以靠滑翔安全降落,而且滑翔比还不错,这个不奇怪。蟋蟀的飞行速度和失速速度比较高,不适合飞行新手。

网友(2022-09-06):
外网很多评测,这种不适合新手。速度快,操控不容易的

网友(2022-12-30):
现在都装整机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