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唯一Futaba T32MZ首拆32MZ遥控器拆机照

楼主(2021-03-29):
买来不到一个月,目前futaba产品断货有钱难买了。

本人从事电子技术工作10余年,个人觉得这代作为futaba的旗舰遥控器,进步是可圈可点。单从全新布局来说,有缺点有优点。欢迎各位18MZ老模有提出宝贵的评价!

1、缺点:被动元件LCR采用了更小的封装,包括全新的7108也是如此。小封装可以获得更小的PCB面积,但是futaba的PCB拥有充足的空间布局,小封装使得器件本身耐功率冲击变小,另外SMT也可能增加不良率。过小的焊盘可能在使用中受应力作用虚焊。尤其在接收机。

在下图中,肉眼可见一颗电阻立碑。虽然功能完好,本身风险仍在。

两颗陶瓷电容因高度顶到上面板,厂家担心短路居然只用了高温胶带绝缘。其实用多颗1206电容并联就可减少高度避免问题。

RTC依然采用不可充电的纽扣电池,3年后怎么办?

BGA封装的IC,没有采用封胶固定。存在风险。

网友:
乍一看,以为密密麻麻的都是电子元件,细看都是丝印

网友:
拆出来刷三防胶?

网友:
国外品牌的控做工真的不错,担心防水防潮防尘。用在油机上,经常被喷油了不知道有没问题。就像电子发烧友一样,楼主觉得不妥,可以按自己的思维进行“摩机”。

网友A:
那个纽扣电池只能用三年?电脑主板上的纽扣运气好,用5年以上没问题呀

网友B:
7108SB,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好复杂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纽扣电池只能用三年?电脑主板上的纽扣运气好,用5年以上没问题呀

电脑主板上的纽扣没电会造成什么后果,bios重置?
我的大概到5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个纽扣电池只能用三年?电脑主板上的纽扣运气好,用5年以上没问题呀

我2008年装的电脑,现在主板上那个电池也没有换,一直正常。

网友:
雷恩的涡轴?不过f售后最近好像诟病很多

网友:
这个板子工艺看着不怎么样啊 还少颗电阻 短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脑主板上的纽扣没电会造成什么后果,bios重置?
我的大概到5年了,

没电了,电脑会启动不了。
黑底白字,一堆英文。
每次开机都要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2008年装的电脑,现在主板上那个电池也没有换,一直正常。

经常开机或者长期开机肯定耐久,如果开机频率不高,差不多三五年就得换!

网友:
主板纽扣从没换过!问题不大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电了,电脑会启动不了。
黑底白字,一堆英文。
每次开机都要设置一下

是不是在还有电的时候拔下来换电池也得重新设置一下~~~~~
我以前的老电脑应该是七八年没换过电池,现在的也六年了都没换过电池

网友:
鬼子的pcb设计师都喜欢把每个元件的编号标出在pcb上,这是个好习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还有电的时候拔下来换电池也得重新设置一下~~~~~
我以前的老电脑应该是七八年没换过电池,现在 ...

没什么好设置的。主板会自动给电池充电的。

没毛病就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好设置的。主板会自动给电池充电的。

没毛病就不用换

好的

网友E:
高级遥控器,主要就高级在那个液晶屏和相对应的各种菜单和设置功能。

然后电路板各种芯片,也是为这个需求而服务的。    如今人手一台智能手机,且还是网络的。

其实,开发一个蓝牙对接遥控器,然后用手机APP来设置遥控器。甚至可通过网络共享配置,或者远程求助人家帮配置。

遥控器的价格至少会腰斩。
可惜可惜,可惜国内航模市场狭小。  如果市场大的话,各种创新都会涌出。     最近玩一个单片机,它的设置就可通过网页来设置,本身不带液晶屏。

用微信小程序来设置航模遥控器,完全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级遥控器,主要就高级在那个液晶屏和相对应的各种菜单和设置功能。

然后电路板各种芯片,也是为这个需 ...

世派的控是可以支持安卓系统,可以上网的。futaba定位与纯粹的航模操控乐趣,本身是CE的系统可靠性是第一要素。花里胡哨的功能适合穿越机。

网友F:
一眼看过去好像很厉害,其实黄色的全是字,认真一看其实集成度很低,当然这是和手机,电脑比的。

我不是学电子的,18sz是CE系统吗?反正我18sz试过1次模型数据丢失,那次一开机就提示内存错误还是什么错误,然后关机再开,幸好没坏,然后有sd卡的模型数据备份,覆盖过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眼看过去好像很厉害,其实黄色的全是字,认真一看其实集成度很低,当然这是和手机,电脑比的。

我不是 ...

只有18M Z和32M Z才是CE系统。其它控都是常规嵌入式系统。

网友:
还有,2021年居然还有micro usb

网友G:
一颗电阻立碑都能下线,充分说明了futaba是小厂生产的。连AOI都没有。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颗电阻立碑都能下线,充分说明了futaba是小厂生产的。连AOI都没有。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108SB,有什么不一样吗?

7108sb好像可以控制转速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颗电阻立碑都能下线,充分说明了futaba是小厂生产的。连AOI都没有。

垃圾futaba谁用谁sb,当然是openxt好@没没没钱

网友:
除了下面的涡轴其他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垃圾futaba谁用谁sb,当然是openxt好@没没没钱

傻X,哈哈

网友H(2021-12-14):
请教一下楼主,研究过32MZ的电源没有呢?我需要一个5V且可以提供60到90MA的供电点,找到一个5.04V的地方,但不知有足够的功率不?控电只有单节锂电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楼主,研究过32MZ的电源没有呢?我需要一个5V且可以提供60到90MA的供电点,找到一个5.04V的地方, ...

建议用1S升压到5V,有一种升压模块自带触发信号。只要把触发接到主板5V就行。这样原控可靠性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用1S升压到5V,有一种升压模块自带触发信号。只要把触发接到主板5V就行。这样原控可靠性比较好。

谢谢!这也算是个好办法!

网友:
14mz 2004年到现在纽扣电池也没问题

网友:
8fg末尾,14fg赶上多轴红火的时候,很多单位批量采购,看看现在闲鱼市场就知道保有量有多少,现在futaba不会有以前的销量了

网友I:
请教lz,怎么才能把图片拷进遥控器里,对应模型显示。
我试了好几次控上都看不到sd卡上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lz,怎么才能把图片拷进遥控器里,对应模型显示。
我试了好几次控上都看不到sd卡上的图片。

是什么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什么控

就是32mz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32mz

注意分辨率和放置到指定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J:
futaba越来越烂,2004年,14mz当年出的时候,独孤求败,还在pda时代,14mz真是震撼,nb的一塌糊涂,18mz也 ...

见解很正确,FUTABA在软件上的进步确实很漫长。

网友K:
瞎猜一个。其实futaba不管是主业(屏)还是副业(遥控)都不涉及太复杂的数字电路。尤其从时间上看,如果不出意外Mhz频段时代的老设计人员应该还在公司里,让他们设计早期的数字遥控器还行,现在这种就有点难为人了。所以新一代的遥控器应该是直接招聘了一些搞移动电子设备的人,他们习惯了手机或PDA那种局促的铺板空间,用习惯了0402,自然空间再大也还是这么搞。
这个我就见过,搞手机的做电机驱动电路,空间那是相当的宽敞,结果照样0402、4层板,零件也都是找厂家发出去贴绝不自己焊。

楼主(2022-01-13):
引用 网友K:
瞎猜一个。其实futaba不管是主业(屏)还是副业(遥控)都不涉及太复杂的数字电路。尤其从时间上看,如果不 ...

有这个可能性,设计太激进

网友(2023-06-03):
这是什么牌的窝轴机身

网友(2023-08-15):
吉林振华  新幻想 这些都是国产的  你不** 买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