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TX18S系统与控的使用,伸手党可看,全视频讲解,从开始拿到控到最后....

楼主(2021-03-29):
最近,队友用他的TX18S与小黑羊。换走了我的大黑羊,在TX18S使用过程中,与之前的fubaba相比,差距较大。甚至设置的使用逻辑感觉都不一样。刚刚拿到的时候甚至建立模型都需要去查找资料,不能直观的进行使用。
再拿到控的2周中。查阅各种资料,对控的使用进行了一定的了解。但大多都对其中的一种功能进行介绍,没有一个全面的介绍。也没有一个让伸手党直接能直接拿去用的配置。
虽然说开源。但是也要先用起来才能去了解。所以这里我这边决定做一个系列视频,对控的使用从开始到手,到最后也能自己去设置条件逻辑开关进行一个浅薄的教学。希望能对刚刚使用OPENTX系统与TX18S控的同学有所帮助。帮助同学们快速入门。并且在视频中我会将所有有用的设置都进行一遍设置。让没接触过的人能有一个配置的模版。

本人原来使用控为futaba18sz,拿到TX18S之后也在网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搜索。发现在次控便宜的很,最便宜版本已经在499,我这边拿到的版本是699的,还有更多协议的版本的,不过价格就上去了。但是这也是开源的好处所在,并且可以加装各种外置模块。是新手入魔的好帮手。同时也能使用多款接收机,这在入魔期间就可以使用多种收来的接收机进行使用。

次控确实是遥控器中的一股清流,能学习明白并能很好的使用也是在入魔期间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尤其是自定义真、假、与、非条件时,能灵活的运用。在使用了闭源遥控之后确实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现在视频就算是看的人不多或者没什么可以帮助别的,对自己也算是一种控从开始到使用熟练的一种记录。所以这10期视频一定会更新完成。敬请期待。

楼主:
第二讲_OPENTX、TX18S_各个按键功能的介绍

由于每次编辑都会跳转只审核。但是审核还是会 通过。所以还是按照正常顺序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吧。
第二讲,第二讲主要讲面板上各个按键的作用以及怎么使用。时间较短,如果已经自行摸索过的魔友可以跳过。但是5分钟看看无妨,万一有不知道的呢不就赚了么下面奉上视频:

楼主:
第三讲_OPENTX、TX18S_重要的安全功能_熄火开关_怠速开关的设置

此为系列教学视频第一季第三集,此期视频主要讲解熄火开关设置,怠速开关设置,以及安全飞行的相关知识,同时也参照网上现有的一切熄火开关教学视频与文章,自己对条件逻辑关系进行了一些梳理,并且设置自己想要的一个熄火&怠速开关的功能,这些功能的设置都是经过验证的,伸手党(并没有侮辱的意思,毕竟谁开始都要伸手索取,然后才能去伸手帮助别人)可以直接参照设置内容进行设置。
由于视频在制作时发现有些开关逻辑被现在能找到的资料误导了很多次,并且也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这么设置,导致开始说错了。改了又改,所以连夜重新录制了视频的后半段。重新梳理了一下。至此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使用此控有些许帮助。

同时对于第三期的视频还有些疑问的同学,我对第三期视频还录制了一个补充视频(上传审核中)。来说明熄火开关逻辑的问题, 比较干货。虽然只是单纯的解说。但是明白之后会对同学们设置熄火开关或有门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补充视频如下:

楼主:
第四讲_OPENTX、TX18S_界面设置_个性图片设置&制作

主要介绍控界面中主体的更换,监控信息分布的设置,飞机图片的编辑,控报警声音的替换以及制作方法,设置中全部以我自己喜好替换,只是介绍方法介绍例子,更多的个性设置还是要有各位自己是开发创造。

楼主:
OPENTX_TX18S_第五集_各个菜单稍微详细的介绍

此为系列教学视频第一季第五集,主要更加详细的介绍各个菜单的功能。其实本集并不是那么重要。算是介绍类型的。但是了解完之后可以对后面的高级设置有更深入的了解。基本没有功能实现&设置。所以看官们全凭心情观看把。下面上视频:

楼主:
第六集_OPENTX_TX18S_襟翼的使用与设置

最近实在太忙。这个长段视频有点没时间。先上一个文字版的。视频只能抓紧了。
第六集:
        / 单个舵面(比如初教六)-比作一个副翼,只不过用开关控制而不是比例通道
单襟翼 -
        \ 多个舵面(比如fms竞速系列)-使用反相器或者反向舵机或者同向舵机同向摆放,本质一个通道。Y线并联。

双襟翼 - 两个对称舵面,2个同向舵机,对称摆放,需要在控中修改反向,可以单独调整最大最小值以及中位点(起飞襟翼)

襟副翼 - 与副翼共同使用两个舵面,将副翼暂时作为襟翼使用,同时带有副翼功能,开最大襟翼时,由于行程问题,单边副翼生效。

襟翼与升降混空,一般常规布局,桨机开襟翼,抬头。
需要打开襟翼后一般设置一起尾巴向下混控平衡飞机升降。
可以设置混空。逻辑最好。但是设置麻烦。需要多飞开启后记录状态后调试。可以设置缓降开关。
可以设置单独开关调整模式,进行独立微调设置。可以开襟翼进行微调。比较方便调整。设置简单。一次飞行中就能调试完成。

视频终于来了。

楼主:
OPENTX_TX18S_第七集_2.4G与915之决战紫禁之巅

此为系列教学视频第一季第七集,主要介绍黑羊915与2.4G遥控的区别。并且推荐了一款黑羊接收的扩展板。并附带扩展之后的接收设置。

楼主:
OPENTX_TX18S_第八集_逻辑开关

此为系列教学视频第一季第八集,主要讲逻辑开关的逻辑关系。大概说一下。看过之前视频的,基本上逻辑关系也都了解了。多为介绍。使用的话,之前已经有过演示。
下面为视频:

楼主:
OPENTX_TX18S_第九集_特殊功能

此为系列教学视频第一季第九集,主要讲特殊功能菜单里面的一切选项的用法。大概说一下。具体使用其实用的也没有那么多。或者说个性化的东西用的比较多。了解一下。方便以后想到什么点子可以实现。下面视频:

楼主:
OPENTX_TX18S_第十集_全局变量

此为系列教学视频第一季第十集,详细的介绍了全局变量是一个什么东西。并且结合模式讲解了一个比较实用的例子。其实看过文档。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自认为比较详细了。如果有不详,请咨询。
最后由于最近工作是在太忙。几天都是半夜12点到家。所以最后三集字幕是在是没时间核了。就不加字幕了。下面视频:

楼主:
第三期视频已更新,此期视频时间较长。比较干货。都是使用配置。外加讲解。能让同学们更加了解。什么才叫熄火开关、什么叫有门锁。

网友:
500包邮收18SZ

网友:
收藏了慢慢看

楼主:
第四集低调上线。同学们可以去照着做图片了

楼主:
第五集悄然上线。

网友A:
等楼主更新到全局变量的说明实例。  那玩意  实在是晦涩难懂。。。

楼主:
回楼上。已经回复。但是审核中。可以等下看看
并且在对回复补充一下。之所以有全局变量就是因为在多个模型中引用全局变量。当模型中的数据发生变化。那么引用全局变量的设置,可以直接在全局变量中修改。修改过后所有模型受用。是一个比较方便使用的功能。但是这个有一定局限性。DLG就是这个局限性。因为DLG的机型。基本一致,或者说大致一致。只有大小的区别,或者说比赛机,我有4架一样的,或者说你只玩一个牌子的DLG 那么他们通用的数值比较多。所以使用全局变量比较方便。
但是当你的飞机有泡沫机。有涵道机,有油机 有涡喷的时候 那么全局变量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因为各个舵面参数的调试不可能是一样的。都需要分开设置。所以如果不是玩DLG的,那么其实全局变量可以不用去理解到底什么意义。如果是。那么可以介绍下引用。因为DLG的设置我也不会。滑翔机没玩过。

楼主:
第六集文字版上线先,最近实在太忙,早上6点出去。晚上8点回来。实在太累了

楼主:
第六集视频上线,有从头到尾的设置。当然也需要自己动手调试,外加动点小脑筋。

楼主:
第七集迅速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楼主更新到全局变量的说明实例。  那玩意  实在是晦涩难懂。。。

之前没有具体看文档,理解有误。看过知道已经完全知道怎么回事了。视频里有具体的例子与组合演示,可以说是讲的明明白白了。可以看下。

楼主:
八九十集集体上线,tx18s 完结。

网友:
全局变量是针对每一个模型独立生效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简化设置过程。比如多个舵机多档舵量大小的变化本来需要一个个去设置,使用全局变量可以完成统一的修改。二是和逻辑开关等功能组合进行数值变化,实现更灵活的功能。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没有具体看文档,理解有误。看过知道已经完全知道怎么回事了。视频里有具体的例子与组合演示,可以说 ...

你好,我用的tx16s,准备用这个控飞50级的甲醇固定翼,能推荐一个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用的tx16s,准备用这个控飞50级的甲醇固定翼,能推荐一个接收机吗?

就frsky的8通好了。空中可视范围内没问题的。当然保险一点就是装个小飞机测试一下。如果出现失控。要么换接收要么换飞场(要么接收质量有问题。要么就是飞场干扰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frsky的8通好了。空中可视范围内没问题的。当然保险一点就是装个小飞机测试一下。如果出现失控。要么换 ...

准备买frsky的RX8R PRO这个接收机
本来想买X8R的,卖家说RX8R PRO更好 抗干扰更强

楼主(2021-04-28):
引用 网友B:
准备买frsky的RX8R PRO这个接收机
本来想买X8R的,卖家说RX8R PRO更好 抗干扰更强

理论上pro更好一些。但这接收机我真没用过,RX8R我也没用过。我用过的是最老的兼容futaba那款。买新不买旧 ,初始稳定性可以小飞机测试下。后期稳定性只能用着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pro更好一些。但这接收机我真没用过,RX8R我也没用过。我用过的是最老的兼容futaba那款。买新不买 ...

想请教一下油机的一个设置:
1、当3通道油门在底部的时候,甲醇发动机风门开口大概留有一小部分,能保持怠速状态,推到50%的时候,风门对应也打开50%,推到100,风门全开。
2、设置一个熄火开关,当熄火开关打开的时候,风门应该全部关死。
请问这2个地方该如何实现,第一个是不是应该用曲线来设置?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油机的一个设置:
1、当3通道油门在底部的时候,甲醇发动机风门开口大概留有一小部分,能保持 ...

直接在油门曲线里面将第一个点修改成-90%,就实现了怠速功能。然后设置一个 sf 使用over wirte 到-100%就熄火了。

网友(2021-06-02):
好帖子 顶起来。。收藏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在油门曲线里面将第一个点修改成-90%,就实现了怠速功能。然后设置一个 sf 使用over wirte 到-100%就 ...

言简意赅,,,厉害

网友:
这里还有TX18教程,做个记号。

网友(2022-12-29):
第一批T16用户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