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470直升机,自动向后漂移,可能什么原因?

楼主(2021-03-29):
我的亚拓470调试后飞行,对头飞时,明显自己向后退,不知道怎么解决。有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升降舵球头扣如果在机尾方向就退两圈。不行就退四圈。

网友B:
1.十字盘不平,用十字盘调平器调平十字盘
2.遥控器上碰到了微调,查看遥控器微调
3.遥控直升机不是大疆,没有GPS定位,没有气压计定高。所以需要不停的修正,但要是飘的特严重,就要查看1、2两项
4.没想好,楼下补充

网友C:
飘正常,控制住就行了

网友D:
如果是向后越来越斜,大概率是摇杆中位不准。可以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E:
十字盘没有调平

网友F:
遥控器的微调被误调的可能性大。直升机建议禁用遥控器的微调功能。

网友G:
调整一下电池的位置,有可能飞机的重心不对

楼主:
感谢以上的好建议,我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