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

楼主(2021-03-29):
新人第一次做船,舵机怎么跟船舵连接?

楼主:
知道要用拉杆,问题就是拉杆怎么连接上船舵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要用拉杆,问题就是拉杆怎么连接上船舵上

多看大神做的,自然就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要用拉杆,问题就是拉杆怎么连接上船舵上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参考一下前三点固定翼前方向轮的方式就ok了,你把方向轮换成舵就ok了

网友:
他需要一本【航海模型制作基础知识】的书

网友:
有固定螺丝的

网友A:
多看看其他模友的制作贴,你对方向舵连接都没有概念,说明你对制作工艺还很陌生,不着急慢慢来。自己摸索出来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其他模友的制作贴,你对方向舵连接都没有概念,说明你对制作工艺还很陌生,不着急慢慢来。自己摸索出 ...

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
加我我教你

网友:
拉杆和舵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