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3D打印BFB越野车

楼主(2021-03-29):
前一阵在MakerBto Thingiverse 看到一个BFB越野车  感觉挺好玩的直接打了一台
链接: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573333

车子是后驱的  不带差速器  动力方面我直接用了一套1/10的有刷动力

全车是采用PLA打印  层高0.2填充50%  有意思的减震也是打印的

后来找到一些改装的打印件  直接给车上个宽体

上完所有电装的样子  找了几个扎带固定  想临时试试能不能跑起来

测试算是挺成功   后期吧电装从新调成了一下

大部分零件都是1/10的车用零件  车我不是很了解很多零件叫什么不清楚  想请教一下各位   3D打印的齿轮很容易扫齿  我想直接买一套现成的差速器  有没有正好的可以装在这车上

楼主:
3D打印车有趣的地方就是  哪里坏了打哪里 从来不用愁撞坏了没零件的烦恼^_^

网友A:
轮胎也是打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胎也是打印的吗?

我买的现成的   用柔性材料也可以打印

网友:
那个减震弹簧太赞了
<

网友:
打印文件呢

网友B:
跟你分享下我个人的经验,先把齿轮、差速器、传动轴、接杯之类没法打印的东西先买好,然后对这些零件测绘,根据这些测绘尺寸设计需要打印的东西

网友C:
这么多东西得打印好久吧
<

楼主:
我给的链接里可以直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东西得打印好久吧

是很久   打了3天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你分享下我个人的经验,先把齿轮、差速器、传动轴、接杯之类没法打印的东西先买好,然后对这些零件测绘, ...

测可以,绘的话安工出手就更好了~
<

网友D(2021-04-29):
我也想买台3D打印机,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PLA材质打印的强度怎么样?(全填充状态下),齿轮啥的我肯定不指望打印,就是打些固定件之类的。拧螺丝固定啥的。
听说这种材料会降解,时间久了会不会变脆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买台3D打印机,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PLA材质打印的强度怎么样?(全填充状态下),齿轮啥的我肯定不 ...

你说的没错  就算全填充也会因为时间长变脆的   你可以试试ABS  在一些关键的地方用这种材料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  就算全填充也会因为时间长变脆的   你可以试试ABS  在一些关键的地方用这种材料会好很多

已经买了。谢谢。我先用PLA试下固定件。

网友(2021-09-08):
差速你看看144001的差速能不能适配,不行的话看看104001的
<

网友:
摸不清楼主这车的比例,1/14还是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