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恒龙3810救援船能用3S电池吗

楼主(2021-03-29):
       主要给孩子玩,改遥控的话,遥控器太大了,孩子拿着不方便,所以没改遥控,2S的的电池少,手里3S多,想问下,能不能直接上3S,有试过的没?
        另外有小点的,适合孩子的手的遥控么, 6,7岁

网友A:
我用4S ,高压低KV 可以玩久一点。3S没问题的哦!KV高的话油门比例调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4S ,高压低KV 可以玩久一点。3S没问题的哦!KV高的话油门比例调小点。

网友B:
原来的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4S ,高压低KV 可以玩久一点。3S没问题的哦!KV高的话油门比例调小点。

您这是改装过的吧,我想知道的是原装的电子设备能否直接用3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电压是多少呢?

原装是2S的动力

网友:
怎么没图啊?

网友:
虽然我没玩过原装(改装也没玩过)~
但是按照常理,肯定是不能上3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装是2S的动力

那还是谨慎点吧!3s个人觉得好像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谨慎点吧!3s个人觉得好像大了点

是的,怕烧,还是不试了

楼主:
恒龙这个原因动力真差,在流动的河里完全跑不动,不改不行呀

网友:
D7E 遥控比较适合小孩

网友(2021-05-20):
原厂的显然不能直接上3S电压,肯定烧

网友(2021-06-25):
【DIY消防救援船-哔哩哔哩】https://b23.tv/X7Uxi2

网友:
3810船壳,魔改8通道

楼主:
已经魔改好了,用的2S,动力足够了,甚至太强了,要减小, 550电机,原厂轴没动,  9通道,额外增加了一个540水泵,做了个水炮,舵机云台,刺激

网友(2021-08-23):
以前改救援船  用摩托车的12v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是改装过的吧,我想知道的是原装的电子设备能否直接用3S

原装电设的不能上3S,而且不能换高转电机,会烧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