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控给我吧

楼主(2021-03-29):
预算在1000左右我手里的是天地飞6还有三个接收机买那个最划算一些,能利用的话我想用也起来,不能的话就卖掉全换新的

网友A:
我感觉,加多几百,tango 2 一步到位,因为每个人最后都想入黑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加多几百,tango 2 一步到位,因为每个人最后都想入黑羊

固定翼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diomaster tx16s

谢谢我看看

网友C:
思翼FT24  15公里

网友B:
radiomaster tx16s或更上的TX12,手里的接收机应该也能继续用,以后还可上R9M或黑羊的915高频头,只不过得学用全英文的OPENTX了,不过这也和使用开源飞控的穿越机正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frsky x20s

一点都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jr xg8

有点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翼FT24  15公里

这个真的这么厉害

网友:
先买个T-Lite,看习不习惯小控,接收机ac900,ac2000就行,便宜,飞模拟器也方便。
然后么,tango2

网友:
为啥不考虑X9D+TBS

网友:
睿思凯 X9LI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