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直机大佬来答疑释惑,谢谢

楼主(2021-03-29):
在设置螺距曲线和螺距范围的时候,要用电子螺距尺测量主旋翼角度,测量之前要把螺距尺归零,那么问题就是以什么基准面或者基准线做校准螺距尺 0度位置呢?
有些飞机起落架本来就带前倾几度。

网友A:
在马达顶上或者陀螺仪顶上,螺距尺朝向要卡上去的那片桨的方向

楼主:
不是倒置马达!

网友B:
找和主轴垂直的位置即可

网友C:
我的飞机700X和550X,脚架前倾那是相当厉害,我一般是放电机上,归零然后夹上去 ,旋翼头有刹车盘的 那是最准的 哈哈

网友D:
正对飞机,在机身或者马达取零位,关键是哪个方向取的零位,大桨就在这个方向测量螺距就可以了!

网友E:
其实把脚架拆了,然后找瓷砖地面归零就可以了。螺距这东西只是个参考值,还是以飞行的时候手感为准。我的螺距仪已经很就没用了,眼睛瞄一下,差不多就飞,觉得不行再调整

网友F:
螺距尺放电机上或陀螺仪上归零即可
如果电机是倒置的,陀螺仪是侧装的,那恭喜你,你这飞机很前卫,我也不知道该放哪好了,大概可以放到旋翼头上归零吧

网友G:
我建议用机械螺距尺

网友H:
买个水平仪放机体平面上,用各种方法垫脚架,让飞机水平。平了后拿下水平仪,让螺距尺在该位置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