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 50级 飞机用什么发动机?

楼主(2021-03-30):
如题,京商的50级飞机,这个50级应该指的是甲醇发动机吧?我打算用汽油机来飞,之前看论坛里有前辈用的DLE 20 CC的发动机来飞,应该是比较重了,而且头罩做了比较多切割,麻烦老师们给推荐下,用什么汽油发动机比较合适?顺便上几张图

楼主:
另外问下,零战机头朝后的那几个管子是干啥用的

网友A:
这里应该是装饰件吧,真机上是多缸发动机的排气管(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应该是装饰件吧,真机上是多缸发动机的排气管(瞎猜的)

我觉得有道理

网友B:
?这个大概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概什么价格

好早的机机了,我记得13年那会儿大概780元,现在鱼上找二手的都要一千五六

网友:
四冲甲醇发动机

网友C:
小排量汽油机难搞。汽油与甲醇发动机价格不差上下,就是甲醇油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C:
我有一架同级别的FW190 用SAITO62,感觉62、72、82这三个级别的发动机都能用。

网友D:
漂亮的下单翼飞机,虽然不懂油机,还是可以顶一下的。

网友:
这飞机难飞的一批

网友E:
管子是装饰用,发动机推荐塞头82三叶91os82  91   13年那会儿我记得应该是680,那时候fw190最后一批要等货,没耐性等下去,现在拍大腿。想想以前的好飞机,北西,京商,欧陆,现在来看价格真亲民,手上有北西吉比,欧陆花蝴蝶,都舍不得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排量汽油机难搞。汽油与甲醇发动机价格不差上下,就是甲醇油比较麻烦一点。

我怕甲醇机调试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甲醇车,那车的油针堪称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子是装饰用,发动机推荐塞头82三叶91os82  91   13年那会儿我记得应该是680,那时候fw190最后一批要等货 ...

感谢提供建议,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京商的50和90级,零战、喷火、FW190、P51,做工又好又便宜,现在买不到了真是觉得好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的下单翼飞机,虽然不懂油机,还是可以顶一下的。

感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子是装饰用,发动机推荐塞头82三叶91os82  91   13年那会儿我记得应该是680,那时候fw190最后一批要等货 ...

看我的配图,机身和机翼的刻线和细节真的好 啊

网友F:
图中的os四冲程就很好用

网友G:
这架飞机用os fs70,os fsα72,saito82都很合适

网友H:
以前有个京商50级190用了20ccdle,最后把机翼拉掉了,飞起来感觉一般。现在还有一架同款p40,用的os56四冲,挺好玩但是动力略小,能上7*四冲的最好。汽油机10cc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有个京商50级190用了20ccdle,最后把机翼拉掉了,飞起来感觉一般。现在还有一架同款p40,用的os56四冲 ...

请问OS56是甲醇的发动机吧,用齐藤FA-82B 13.5cc 汽油发动机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中的os四冲程就很好用

图中的这个是甲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架飞机用os fs70,os fsα72,saito82都很合适

os fs70,os fsα72,都是甲醇发动机吧? 齐藤82,请问是齐藤FA-82B 13.5CC发动机吗,不想用甲醇发动机了,之前有个甲醇的油车,油针非常诡异,如果齐藤那个发动机我搜的没错的话,我打算试试  这个机20CC汽油机应该是偏重了,15CC左右应该刚刚好,盼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架同级别的FW190 用SAITO62,感觉62、72、82这三个级别的发动机都能用。

楼下也有老师推荐齐藤82,看来这个发动机差不多了,13.5CC的那个没问题吧

网友C:
saito82价格应该可以接受,以前卖一千五六百。我用62都感觉动力不足何况82应该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ito82价格应该可以接受,以前卖一千五六百。我用62都感觉动力不足何况82应该更没问题。

现在价格一千八左右,应该是62动力很足82也没问题吧,  这样我用齐藤FA-82B 13.5CC心里就有谱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os fs70,os fsα72,都是甲醇发动机吧? 齐藤82,请问是齐藤FA-82B 13.5CC发动机吗,不想用甲醇发动机了 ...

这三台四冲甲醇机重量相差不大,动力也差不多。因为saito的动力偏弱,所以saito82尽管排量大一点但和os70 72的动力差不多。saito82相比os fsα72优点是便宜不少、用在像真机上声音更好听,缺点是震动大一点(但也比汽油机小得多)。对于这架飞机来说非常不建议上汽油机,1、振动大对机身破坏更严重,这飞机设计时就是按甲醇机设计的,没考虑汽油机的震动强度。2、用10cc左右汽油机动力不充足,用20CC重量太大,失去了飞行乐趣。总之对于这架飞机建议就是从推荐的三台发动机里去选择,如果预算有限,也可以考虑两冲的os46ax 55ax,牺牲了一部分像真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三台四冲甲醇机重量相差不大,动力也差不多。因为saito的动力偏弱,所以saito82尽管排量大一点但和os70 ...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50级不要用汽油发动机 动力 线性 重量 体积都不如甲醇机 也就能省点耗材钱 如果特意想试试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OS56是甲醇的发动机吧,用齐藤FA-82B 13.5cc 汽油发动机应该可以吧

嗯  四冲的甲醇   小汽油没飞过啊 不过动力比50两冲好点挺好 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os fs70,os fsα72,都是甲醇发动机吧? 齐藤82,请问是齐藤FA-82B 13.5CC发动机吗,不想用甲醇发动机了 ...

os saito 这些都比你车机的好调多了,一般来说空模的甲醇比杂牌车机好调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