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问题

楼主(2021-03-30):
请教各位,我用熊猫图传600MW,飞出去直线距离100米总有雪花闪,有事停顿半秒左右没图像,你们如果飞出去有干扰没图像怎么处理呢?如果图传彻底没图像怎么飞回来

网友A:
天线没接好

网友:
100米肯定有问题,仔细排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没接好

天线换好几个也都不行

网友:
有没有不接天线上过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换好几个也都不行

先确定是否是天线问题,比如:如果是那种sma类的接口,一定看看是不是把针和孔搞错了,一定要有针插到孔里。
确定天线都没问题的话就要考虑是不是图传问题了,先确定图传没有锁频,比如黑羊图传会有频率限制需要解锁。如果没有锁频的话就可能是图传自身问题了,可以送修检测一下。
也不排除的情况就是你的飞场有5.8g的信号干扰,你要找不同场地试一下,都是100多米就没信号的话基本就是图传问题了。
还有主观判断的因素:100多米有雪花在干扰场地或者飞得很低的时候也是正常的,要看雪花到什么程度。
你说的通电稍微放一下就没信号要看是放多久,10多秒在手边就没信号,那你的图传基本可以判断是有问题了

网友:
解决不了可以返厂维修,熊猫售后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