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AB 700 巨妖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最近很困扰我

楼主(2021-03-30):
  身边都有巨妖700震动很大,有没有用过这个升级件的魔友请指点一下 !  跪谢。。。。。

网友:
路过 一下, 楼下的回答

网友:
我的震动也大,当家具了,懒得折腾

网友A:
可以问问张亮 他把震动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问问张亮 他把震动问题解决了

,说飞机震动很大,陀螺仪震动都2千+以上了。。。。

网友:
你是最开始就买的吗?好像最早的几批波箱里面是直齿,震动就大,现在出的都换斜齿就好了(仅供参考)

网友B:
这贵得有点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贵得有点离谱。。。

太棒了,马上下单买一个

网友:
我是最早那批。
2150rpm悬停震动才几百。建议LZ多找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贵得有点离谱。。。

这种方式不行,我试过了 !  这个更严重,太软了。。。。。。

网友:
不懂的路过。。。。。。
但听说这个鸡鸡的震动不是一般的大,希望有大神能早点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听说可以换斜齿轮来减少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可以换斜齿轮来减少振动。

哪里可以买斜齿?  合利行没有看到有卖???

网友:
我是入手巨妖飞了几十起落,倒不觉得震动大,但手感不太好,好重。不喜欢出了。关于飞机的震动问题,不觉的是问题,VBCT从来都是全红,反正能飞,元所谓。

网友:
我巨妖悬停300侧摆2300左右,改的比较多,

网友:
手滑了....我巨妖悬停300侧摆2300,直齿版,斜齿还没时间换,改的地方比较多,主要有几点,陀螺仪座我用的sab1.1版的,陀螺仪下边垫的泡棉薄钢片,齿轮箱输入轴跟尾巴输出轴虚位加了垫片,电池板轨道加了几个垫片固定的更死

网友:
哦对,尾巴也改了双推,但应该跟震动无关

网友:
初版巨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不行,我试过了 !  这个更严重,太软了。。。。。。

可以换硬的减震球,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双推换的是哪款?

用bt的零件,但是图里画圈的部分得用巨妖的,不然行程不对

网友F(2021-06-30):
引用 网友D:
用bt的零件,但是图里画圈的部分得用巨妖的,不然行程不对

巨妖双推BT零件在哪能买,淘宝怎么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巨妖双推BT零件在哪能买,淘宝怎么搜不到

合利行,问客服,没货应该能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巨妖双推BT零件在哪能买,淘宝怎么搜不到

怕误会,巨妖没有原厂双推,bt是上一代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怕误会,巨妖没有原厂双推,bt是上一代机子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