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有无PPM模式

楼主(2021-03-30):
搞
FPV
,到了FUTABA转发43 3的阶段了,想用转发模式,从控到FUTABA接收机后,转切糕43 3的发射,可以用PPM模式么?还是只能用FUBATA自己的SBUS模式?福特吧有PPM的发射模式么?

网友A:
有SBUS转PPM的小模块

网友B:
买带ppm的副厂接收机
可靠性存疑
转发延迟也比较高,不过也算和图传延迟匹配了

网友C:
应该有,要不怎么呗黑羊

网友D:
futaba遥控器有ppm信号输出的,可以直接输出给切糕433,。但是你说的是转发,不是要遥控器有没有ppm信号的问题,而是接收机有没有ppm信号输出的问题,如果接收机有ppm信号输出,那只要你的遥控器和接收机对上频,接收机输出ppm信号给切糕就可以了。反正我的ff9前面的两种方式我都用过,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