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7025钻铣基本安装完毕

楼主(2021-03-30):
其实虽然比较辛苦,但看到一台机器在你手里恢复了生机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不错,有的玩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灯真亮,车铣不求人好

网友A:
请教楼主:
1、西湖7025十字工作台的丝杠螺母是普通的还是消回差的?
2、十字工作台的燕尾槽塞铁是斜碶形(斜面)的,还是平板(平面)形的?
最近着迷这个机器了,准备下手。方便的话给上几张细节图学习一下。多谢楼主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
1、西湖7025十字工作台的丝杠螺母是普通的还是消回差的?
2、十字工作台的燕尾槽塞铁是斜碶形 ...

请教楼主:
1、西湖7025十字工作台的丝杠螺母是有消回差的2、十字工作台的燕尾槽塞铁是斜碶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
1、西湖7025十字工作台的丝杠螺母是普通的还是消回差的?
2、十字工作台的燕尾槽塞铁是斜碶形 ...

网友:
恭喜楼主,车铣全活了。

网友:
多谢楼主解惑。已经入手1台。在路上了。

网友:
楼主,再请教一下。西湖7025电机的接线盒里,是6个接头,还是只有3个接头。要是有6个接头就好了,改角接方便些。方便的话,发图看看。多谢。

楼主:
电机是6根线的

网友:
那就好办了,不用拆开,就能解决角接问题,再上个变频器,家里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