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如何通过串口控制pixhawk飞控

楼主(2021-03-30):
    最近参加一个比赛,因为场地在室内无法使用GPS,需要用单片机通过串口结合open mv图像识别来控制四旋翼飞机。现在卡在了arduino单片机和pix飞控的通讯和控制这一步。请教飞友们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网友:
不懂,围观一下

网友A:
走串口mavlink协议

网友:
容易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串口mavlink协议

      十分感谢飞友的分享。但我在arduino IDE的库中没有找到mavlink的库函数,请问mavlink库的名字是什么呢?或者我需不需要把单片机换成stm32,然后在Keil里找mavlink的库呢?

楼主:
        昨天熬夜查了ardupilot官网倒是发现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通过飞控的can口用UAVCAN协议通讯,同时arduino也有UAVCAN的库。但是在UAVCAN的Github主页上,这个协议只能向单个电机发出指令,不像mavlink一样可以想飞控发出指令。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期待各位飞友留下你的建议和指导,感谢!

网友B:
Mavlink协议很简单,自己用c语言写一个

网友:
网上有例程,可以参考试试。

网友C:
ardupilot可以接受mavlink的控制,mavlink库引用就好了,之前搞过“pix十向避障hub——STM32 MUC--关联VL53L1X TOF传感器”,就是这样做的。如果用树莓派,还可以直接用dronkit,或是flytos。flytos直接集成了视觉跟踪等功能,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vlink协议很简单,自己用c语言写一个

感谢。在Github上看了一下mavlink的库感觉还是比较复杂的,不知道自己做移植能不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dupilot可以接受mavlink的控制,mavlink库引用就好了,之前搞过“pix十向避障hub——STM32 MUC--关联VL53 ...

感谢指导。主要时间不太够,要把之前的open mv全换成树莓派跑图像识别可能来不及做了。我目前也打算把arduino换成stm32直接加载mavlink库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在Github上看了一下mavlink的库感觉还是比较复杂的,不知道自己做移植能不能搞定

老版本的 apm 里边就有arduino的mavlink 实现,esp01 之前也看有人实现过基于mavlink的数传,可以参考一下吧

网友:
mavlink应该是最简单的了,uavcan有一些应用但是还比较少。
还有个土办法是用pwm或者sbus控制,模拟成遥控器输出

楼主(2021-05-08):
引用 网友D:
ardunio 跑openmv?

      一个单独的open mv模块,用串口和arduino通讯。
      arduino这点算力还是有点困难的

网友(2021-12-15):
可以试试 mav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