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为啥1106操坏我25A的电调了

楼主(2021-03-30):
电机参数表里,1106最大油门电流8点几安培,四个电机就是32安培,在一些极端情况下,25A的电调就很容易烧了。
算了下,玩个三寸机1408的电机,最大电流15安培,不是要配个60安的电调了吗?再上去五寸,七寸还有更大的电调选吗?

网友A:
四合一电调标注的25A通常都是指单路25A,没听说过是总共2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合一电调标注的25A通常都是指单路25A,没听说过是总共25A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提问小能手。4合1电调标注的是单路最大输出。一般正常飞行时1106的电流不会特别大,但是如果发生碰撞等事故时,瞬间爆发的电流会非常大,就有可能烧电调。不过目前电调工艺都已经比前几年好很多了,我最近遇到的基本都是过载烧小电机的,电调一般都是炸得太厉害导致物理损害才烧。

网友:
实际上五寸机用40A电调就绰绰有余了

网友:
你搞错了,25A代表25*4,1106把25A电调搞坏了,可能是螺丝太长顶到线圈短路或者堵转了

网友:
所以楼主还是不知道

网友:
是堵转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