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装的阿波罗50 拉升降的时候升降拉杆敲打机身

楼主(2021-03-31):
按照说明书装的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查一下干涉点在哪里,稍微修配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干涉点在哪里,稍微修配一点就好了

晚上回去仔细查一下

网友B:
电池仓上面的横梁可以剪断么, 每次装电池都好麻烦。

网友C:
转什么发动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仓上面的横梁可以剪断么, 每次装电池都好麻烦。

我是把你说的那个地方剪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什么发动机呀?

装的是电机

网友C:
电的阿波罗总感觉少点什么东西

网友:
估计是木棒尾翼的那一段干涉格框了,可以给机身里放个手电,照射到尾部,然后再推拉木杆观察

网友(2021-10-16):
说明书可不是这么要求用户来装升降舵机的,升降舵机应从机腹安装口装入,里面有专门的升降舵机位置,并且推拉杆应处于正中间位置,楼主图片上这个位置是座舱靠后位置,舵机安装的高度和沿机身轴向位置都不对,当然会干涉了。另外建议升降舵推拉杆不要用快装调节接头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的阿波罗总感觉少点什么东西

带个耳机,想要什么声音就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