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科普知识,高级遥控器混控的本质(从请假说起)

楼主(2021-03-31):
如果公司里每年都只有一个人请假,她每次请假的理由都一样(大姨妈),每次请假的天数都一样(三天),
那么他不需要写请假条。

因为写请假条的本质,是对请假这个事,进行配置。大家看表格就知道了,请假这个事情,需要配置三个关键点。

A。谁请假  B。假期起止 C。为啥请假(给上司表明急迫性、重要性)

高级航模遥控器,其实和上述事情的本质是一模一样的。

第一,FUTABA高级遥控器的本质是应对不同飞机:
如果一台遥控器只对应一种飞机,从不改变。例如某些飞机厂,某一款飞机,需要搭配一个一对一的遥控器。那么那些功能都是被定死的,没有液晶屏,出厂之前就用数据线,把混控的配置写进去了。   如果你要改混控,你需要对接电脑来弄。

第二,OPENTX遥控器的本质,是遥控一切东西、机器人,车,甚至电灯:
FUTABA遥控器,它的液晶屏菜单设计,是依据 “你的飞机功能需求” 来配置关键点的。   它的所有菜单选项,出发点都是飞机要什么,
OPENTX 遥控器,它的液晶屏菜单设计,是依据 “配料和佐料” 思路来配置遥控器的。  它不管你要控制机器人还是飞机,它只管它遥控器自己要啥。

啥意思呢? 这涉及到UI设计,也就是根本思维方式的区别。下面举例来说,讲通俗。

待续

网友:
本来会设置futaba控,看完了你写的彻底不会用了

网友:
先码再怼

网友A:
普通控是请假条,openTX是白纸,你想写、画都随便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控是请假条,openTX是白纸,你想写、画都随便你。

我有更好的比喻,我正在草稿。。。

请期待我的下一篇

网友:
顶,写得很好

楼主:
假如,一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写请假条,写了一千字,开头第一句是:

尊敬的XX主任,您好。我来到贵公司已经。。。。。。
我非常敬仰。。。。
衷心的感谢。。。

换做你是主任,你会怎么看? 领导会说:你Y请假废话一堆,我只关心三个关键点,1谁请假,2假期起始和截止,3为啥请假。

OPENTX遥控器也是一个主任,简称奥鹏主任。

主任第一句话:
我openTX是电路器具,我只关心我遥控的电子元件,舵机,电调啥的。至于你是什么飞机,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管我什么事?
即使你发明一个舵机来操作的黄瓜,我也能遥控,因为黄瓜和遥控器没关系。

所以,奥鹏是那种典型的单刀直入的系统,它只关心它要的配置单。

1.你要用到哪几个开关,旋钮(摇杆的本质是里面的旋钮);
2.你要输出动作的舵机或者电调,有几个,分别是什么幅度,方向,速度。
3.旋钮和舵机之间,形成一种动作,你具体要怎么样一个动作,是协调一致的动作。 还是缓慢延迟的动作,还是相对方向的动作。

奥鹏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它只关心它要的配置。它让你自己去分析舵机是怎么动的。然后填写配置单。

楼主:
FUTABA遥控器呢?风格完全不同了。

F就杜十娘,非常体贴,杜十娘温柔的说:

官人,来来来。你要干嘛你和姐说,你不用自己会做饭,不用搞清楚配方,你只要叫菜单就行。

小伙子说:姐,我那飞机是鲸鱼尾巴的,和传统的飞机不同,我要点菜,点一个“鲸鱼尾巴飞机”。

杜十娘说:哦,那很好办啊,咱们F家有现成的配方,现成的味道。 那个配方叫做:V尾飞机混控  ,你进到里面去,点击确认“我的飞机是V尾”
然后就行了。

至于舵机咋动,你甭管。  我们已经给你调配好了。  你等着吃就行了(等着用现成的)

网友:
自从有了飞控,遥控器的混控就没有动过

楼主:
一言以蔽之:

F家遥控器弄配置单的模式,就好像川菜馆,湘菜馆。  它里面有菜名,现成的菜谱(MIX混控)。
你一屁股坐下,呼出菜名就等着吃。
缺点就是菜品数量有限。

OPENTX呢?
不是湘菜馆了,人家是麻辣烫,坩埚店。

给你个盆儿,你自己去选食材,选调料。  然后MIX  混一混   搅一搅。

没有菜名一说。  坩埚店,只要你会玩,你能玩出一万种菜谱来。

网友:
都中将了,还在水贴,这神他妈混控比如你是要半个月就发一次是吧?

网友B:
另外告诉你,OPTX能实现的混控,无论哪个,FUTABA也能实现,不服你举一个只有OPTX能实现但是FUTABA不能实现的例子出来,我5分钟内能调好给你看。

楼主:
F 的经销商来了? 脏话都急的发出来了
我且继续发

多发OPENTX的文章,  发的满网站都是,发到百度文库,发各种地方。

鼓励转发, 放肆发,发到F家恨死我
不但要发,标题还要写的好,  菜鸟检索什么,标题里就写什么。

有利于他们找到文章。
你要越反感,我就越发

楼主:
OPENTX遥控器呢,  是开源项目。

各家品牌都能用,  非常值得推广普及。
当年看到航空模型杂质,背面的邮购广告,F家遥控器是天价。

后来幸亏有了国货,让大家多了选择,让学生也能玩的上。

如今又来了OPENTX  很好,

大家都慢慢学会,给国货创造好的商机。
新能源车时代,把日本车的销量打下去。OPENTX开源系统,扶持国货挺进一流遥控器领域。

虽然那些搞遥控器的厂家,不大,不咋赚钱。但是比搞房地产的那些人,更值得尊敬。

网友: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还以为自己很有水平。你好像很懂混控和futaba哦,我看你对混控和futaba只懂一点点
就你第一句“::第一,FUTABA高级遥控器的本质是应对不同飞机”
就错了。我用我的18sz,直升机模式玩拖头,也不是没有成功案例。还是做出了田宫mfc03那种组合键功能
还有,我完全可以用18sz的固定翼或者多轴模式,手动设置个ccpm混控来飞有副翼直升机。当然,我也可以直升机模式或者多轴模式来飞固定翼,然后设置出蝴蝶刹车,收放起落架、襟翼这些。v尾就别提了,太简单
把混控,设置,映射,行程的本质搞懂了再说吧,没事多看看说明书,多拿几个舵机插接收机上试试,少浪费论坛资源就真

网友:
楼主,你想出来了吗?只有强大的OPTX能实现的混控功能。我怀疑你没有用过FU的控,就在这儿信口雌黄。一边自己在意淫这意淫那,一边说国内氛围不好。笑死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告诉你,OPTX能实现的混控,无论哪个,FUTABA也能实现,不服你举一个只有OPTX能实现但是FUTABA不能实现 ...

应该还是有的,比如当年的HP100S尾舵死区问题,Futaba 是没有解的。虽然我在地平线的控上钻了个小空子解决了地平线的问题,但还是因此开始研究了一下开源控。开源控算是FPGA,成品控是ASIC。各有优缺点。但打比方我一般也就到此为止,比方打得越多,漏洞越多,越无法自洽。以前读书时老师强调,多看正确解题分析,少看错误题的分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管喜欢不喜欢,很多人最后记住了错误的,却忘记了正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有的,比如当年的HP100S尾舵死区问题,Futaba 是没有解的。虽然我在地平线的控上钻了个小空子解 ...

死区可以啊,我18sz的dr exp曲线是可以多点定义的,把靠近中间的拉倒0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死区可以啊,我18sz的dr exp曲线是可以多点定义的,把靠近中间的拉倒0就行了

那时18应该还没有出来,但对于当时的开源来说是轻而易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时18应该还没有出来,但对于当时的开源来说是轻而易举的

不就是一个油门曲线的尾舵通道版嘛,就算当时18sz还没出来,14mz,或者以前的t9z,也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一个油门曲线的尾舵通道版嘛,就算当时18sz还没出来,14mz,或者以前的t9z,也是有这个功能的

T8FG T14FG是肯定没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8FG T14FG是肯定没有的。

fg sg是低端控,开放那么多自定义功能给低端货,高端怎么办。这个是品牌定价策略问题,不是futaba做不到混控的问题

网友C:
这么理解也没有错。开源打破了传统的高低端界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理解也没有错。开源打破了传统的高低端界限。

对于国货而言,做电子不难,

最难难在用户体验设计,各种菜单界面设计,他们不擅长UI设计。

开源相当于老外在帮我们搞赢日本货,或者说,欧美最擅长搞软件,东莞、无锡擅长搞电子。

强强联手了。

对于玩家而言也是受益匪浅,以后只要用熟悉了开源的,反正各品牌的系统都大同小异,仿佛安卓手机一样。

楼主:
非常乐意看到日本货,和当年的日本彩电,冰箱一样,逐渐淡出中国市场。

国货崛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理解也没有错。开源打破了传统的高低端界限。

开元控只能说自定义是功能更丰富了。高端控,除了功能 还有人机工程,软件设计,机械设计,用料,外观等等一大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国货而言,做电子不难,

最难难在用户体验设计,各种菜单界面设计,他们不擅长UI设计。

说出这些话好像你是行内人士一样,控功能都没搞懂,到处台笑大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国货而言,做电子不难,

最难难在用户体验设计,各种菜单界面设计,他们不擅长UI设计。

安卓机那么多,这都没用出什么区别,你也是有水平,负水平

网友:
难怪你说futaba控不及opentx。自己拿个垃圾ff9,来比,有意思?你这个人要不就是真的蠢,要不就是真的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另外告诉你,OPTX能实现的混控,无论哪个,FUTABA也能实现,不服你举一个只有OPTX能实现但是FUTABA不能实现 ...

我列几个功能,我觉得没有一个能在futaba上实现。不过我挺久没碰futaba了,你来看看哪些能实现的。

1、开关A控制直升机normal、idle1、idle2三档,开关B控制hold。我希望设置成normal和hold都是关闭动力,而计时器需要自动在开启动力时开始计时,关闭动力时暂停计时。

2、用一个拨杆开关控制是否开启直升机的swash ring功能。

3、为了测试飞机的响应性能,设置一个回弹开关,拨动以后对某一通道输出一个指定时长和大小的脉冲。

4、一架固定翼同时配备双电机推力差动方向舵和常规方向舵,希望通过旋钮控制偏航动作对应两种方向舵的权重大小。例如旋钮在25%时打方向舵杆,推力差动方向舵量占25%,常规方向舵75%;旋钮75%时推力差动方向舵75%,常规方向舵25%。

5、滑翔机设定襟副翼动作,使用油门杆控制两侧襟副翼同时下偏。为了保证控制平顺并且舵面角度不超出限制,希望副翼控制比率随襟翼下偏量渐进变化。
例如襟副翼舵面极限偏转角为上下30度,设定油门杆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对应舵面下偏量0-15度逐渐过渡。当襟翼下偏15度时,希望副翼杆从中点到打满的过程中,一边舵面从下15度逐渐线性偏转到下30度,另一边从下15度线性偏转到上30度。当襟翼下偏10度时,一边舵面从下10度线性偏转到下30度,另一边从下10度线性偏转到上30度。其他襟翼下偏量依此类推,各对应不同的副翼控制比率。

6、像真固定翼,搭载了高度计,希望实现高度低于30米自动放下起落架。

7、控制一个多关节的机器人摆姿势,希望通过一个回弹开关控制动作。设计16组姿势,每拨动一次变换一个姿势,不断拨动后最后循环回初始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列几个功能,我觉得没有一个能在futaba上实现。不过我挺久没碰futaba了,你来看看哪些能实现的。

我来回答。
1,可以,计时器是可以自定义开关的。
2,我有的18sz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再高级的控不清楚。
3,车控,7px的abs功能可以实现。
4,完全比例的应该不行。但是可以设置分段的,旋钮不同位置定义到程序混控的开关来实现。
5,同上,设置多个程序混控,对应到油门杆的不同区间。
插播一下,其实45我认为,分5段已经足够用,我就干过类似这种事情。
6,没玩过futaba回传,不了解。
7,这个已经超出航模控的范畴。
来自微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来回答。
1,可以,计时器是可以自定义开关的。
2,我有的18sz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再高级的控不清楚。 ...

第一个futaba是不行的。它的自定义开关只能指定某个开关,不能实现我描述的。
第三个我想应该没人用车控飞飞机吧。
四和五关键点就在于比例调整,这是futaba不足的地方。其他闭源的比较强大的jeti或者vbct应该也能实现的。
六需要灵活的逻辑开关,futaba应该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列几个功能,我觉得没有一个能在futaba上实现。不过我挺久没碰futaba了,你来看看哪些能实现的。

145其实是一个东西,18SZ以上的控是可以实现的。2,3,6在18SZ和以下的控是无法实现的。往上不清楚,可以翻一下说明书再回答。7超过了航模范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45其实是一个东西,18SZ以上的控是可以实现的。2,3,6在18SZ和以下的控是无法实现的。往上不清楚,可以翻 ...

145真的能实际设置出来吗?我也是用过18sz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45真的能实际设置出来吗?我也是用过18sz的啊。

你选择开关的时候可以选择joystick 或者trim 或者slider,然后选择开关的范围。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选择开关的时候可以选择joystick 或者trim 或者slider,然后选择开关的范围。

第一的计时器需要触发条件既不是joystick也不是单个开关,而是通道数值或多个开关组合,因此无法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45真的能实际设置出来吗?我也是用过18sz的啊。

折腾了一下确实不行,可能是我水平问题。但你提出的东西确实比较新颖。看来某些地方FUTABA在功能上是比不过OPTX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折腾了一下确实不行,可能是我水平问题。但你提出的东西确实比较新颖。看来某些地方FUTABA在功能上是比不 ...

我列的这几个里面主要就是两方面,一是混控的乘法运算。futaba只能做加法,所以最多像上面提到的用多段做个近似。二是灵活的逻辑开关,方便实现各种设想的功能。像第7条其实算是简单的了,只需要通道输出固定数值,同时切换档位够多即可。本来opentx也是从multiplex的基础上做的,像jeti这种遥控器也很强大。futaba各款控的框架都是一样的,软件方面每次就是升级两三个小功能,所以这么多年提升不大。

网友:
这个帖子如果可以选择“不看楼主”,真的是非常好的经验学习讨论贴。知识丰富又强大,情感温馨又从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futaba是不行的。它的自定义开关只能指定某个开关,不能实现我描述的。
第三个我想应该没人用车控 ...

开关A控制直升机normal、idle1、idle2三档,开关B控制hold。我希望设置成normal和hold都是关闭动力,而计时器需要自动在开启动力时开始计时,关闭动力时暂停计时。      ,,,,,,,,假设nor是sa1,id1是sa2,id2是sa3,hodl是sf,hold优先级最高。然后设置计时开始是sa2 or sa3,停止是sa1 or sf。。。身边没有控,但是我认为这个思路可行。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列的这几个里面主要就是两方面,一是混控的乘法运算。futaba只能做加法,所以最多像上面提到的用多段做 ...

这个狗叼喀斯特是喷楼主的,上头言论nb吹大了哈哈哈。轮功能futaba不可能比得上开元控,但是只是轮功能就说开元控1k爆完4kfutaba,这个肯定是不行的。futaba普通飞飞机肯定够用,玩机器人,自定义模型什么的还是差一点的,或者要搞点小心思。楼主是个菜狗,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就行。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列的这几个里面主要就是两方面,一是混控的乘法运算。futaba只能做加法,所以最多像上面提到的用多段做 ...

是的,就第一点来看,感觉是有实用之处的,平常一直飞竞技类模型,感觉fu功能已经足够的,这次还是长见识了。fu有的功能只能映射一个开关,有局限性。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A控制直升机normal、idle1、idle2三档,开关B控制hold。我希望设置成normal和hold都是关闭动力,而计 ...

问题就在于只能选择sa1停止或sf停止,没法实现逻辑或。所以无解。之前我用futaba的时候结论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futaba是不行的。它的自定义开关只能指定某个开关,不能实现我描述的。
第三个我想应该没人用车控 ...

7px的abs测试响应性能,这个就是测试舵机或者电机的啊,需要上天测试吗?还有就是,开关倾斜盘绣园这个,有什么必要吗?这个功能开着就是了啊
来自微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7px的abs测试响应性能,这个就是测试舵机或者电机的啊,需要上天测试吗?还有就是,开关倾斜盘绣园这个, ...

不是说测电机或舵机,是飞机的姿态响应。并且就算测舵机也不至于去单独换个控。倾斜盘那个应该是没什么需求,目的也就是举个例子。

网友D:
我控不在身边,我记得futaba的选开关是可以or,single的。可能18sz的计时器不能or功能吧。或许32mz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测电机或舵机,是飞机的姿态响应。并且就算测舵机也不至于去单独换个控。倾斜盘那个应该是没什么需 ...

其实你可以设置一组dr exp,然后把这组dr 定义到一个开关上。因为dr的曲线和中点可以自定义,所以就是说相当于打舵了。也就能大概实现你这个功能。一打开关飞机就舵机瞬间过去,然后你要掰回来,就曲线那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可以设置一组dr exp,然后把这组dr 定义到一个开关上。因为dr的曲线和中点可以自定义,所以就是说 ...

所以不能实现定时的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控不在身边,我记得futaba的选开关是可以or,single的。可能18sz的计时器不能or功能吧。或许32mz有?

32mz确定不行。32mz的或开关只能用在飞行模式和一部分的混控上,18sz只能用在飞行模式和dg开关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32mz确定不行。32mz的或开关只能用在飞行模式和一部分的混控上,18sz只能用在飞行模式和dg开关上。

辣鸡futaba谁用谁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