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我看看。xm+接收机。

楼主(2021-03-31):
https://b23.tv/p04096          接收机两头都是焊接,不可能接触不良。天线换过一根。两个天线一粗一细!但是长度一致。尾部都是保留27.固件刷过,一下失控一下又连上了。什么情况

网友A:
感觉不是单纯的天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单纯的天线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有救没

网友:
遥控器太近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遥控器里面重新调整一下接收频率。

网友C:
xm+如果距离遥控在1米以内就会这样
PS:不需要回传遥控的话ac900和ac2000非常稳定,而且遥控距离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里面重新调整一下接收频率。

近距离才这样是吧!应该怎么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xm+如果距离遥控在1米以内就会这样
PS:不需要回传遥控的话ac900和ac2000非常稳定,而且遥控距离更远

萌新表示不懂。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拿远一点试一下呗。

网友D:
XM+表示失控过几次,还不是一个接收机。全部出了,不敢用。

网友:
遥控器太近了吧

网友:
太近会失联,就这么简单

网友(2021-05-19):
引用 网友D:
XM+表示失控过几次,还不是一个接收机。全部出了,不敢用。

我的飞50米左右肯定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