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求配置

楼主(2021-03-31):
大佬求个配置啊,第一次组穿越机,电机电调飞塔还有接收啥的不知道怎么选,准备用大疆天空端还有格普mark4hd5寸机架
手里有大疆v2眼镜还有futaba14sg,充电器啥的工具都有,以前玩直机的,基本设备有保障

网友:
大通曼巴F4 或者F7 55A的飞塔,Tmotor或者致盈的电机。接收机用futaba的2001
我用的是
大通曼巴F4 55A飞塔,致盈2306电机,futaba2001接收机,桨是乾丰的51466。

网友:
电机2207 桨51466 电调32位 40A以上 摄像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模拟我喜欢弹弓无牙崽那个画质,图传看着整,区别不大,4s还是6s看需求看搭配,不竞速的话4s其实也能满足大部分练习需求,只不过设备为先的大环境下现在6s当道,往后7s 8s 12s也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
新手就买二手吧

网友:
只是想尽快体验飞行的话:手上的机架出掉,直接入个五寸套机,炸坏了还可以找厂家修。还能免除自己装机一路摸索时出现的各种莫名其妙。
想把装机调机都摸个透彻:bf飞塔一套,mb、if、tm、gp都可以,能上f7就上f7。飞控电调分开的话,个人倾向mb、if、matek的飞控,hw的电调。电机tm、if、hb的都可以,看资金承受能力。mark是花飞机架,具体各项参数可以参考他家的套机,一般套机都是成本和功能(不追求极限性能)结合的最佳配比,追求性能的话在套机基础上适当提高即可。futaba个人推荐sb2000接收(不要用2001或者其他的),够小,有rssi回传,不过我一般建议竞速机用2.4g(延迟小),花飞和远航还是上915比较好(保机命),能应付各种地貌场景。
玩直机转穿越还是很快的,祝爽飞

网友:
這很難給建議的,預算到那都不知道
新手:直接買套機,買來對頻直接飛
老手:大多數老手,都有自已的習慣,按照自已習慣購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