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十字盘不能自动回中

楼主(2021-03-31):
问题描述:原装120的配置,x6控。6轴模式下打摇杆十字盘不能自动回中。比如方向杆向右打了,摇杆回中了。但是十字盘依旧是向右倾斜。十字盘要回正必须手动向相反反向打摇杆。推油把飞机拿手里晃动是可以自动修正的,就是打方向摇杆就不行了。没有炸过,没有摔过,就飞了一块电池,换了另外一块继续飞就出现如上问题。有模友说是陀螺仪模式设置问题,请问有大佬能解答下这种问题可以如何解决吗?感谢感谢

网友A:
这应该是陀螺仪里的问题

网友:
试试把十字盘感度调高一点试试

网友B:
直升机没玩过,但我有一个固定翼飞控同样问题,自稳反馈没问题,动摇杆不回中

网友C:
控摇杆外八字重新对陀螺仪试下

网友D:
感觉是到3d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陀螺仪里的问题

X6好像调不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没玩过,但我有一个固定翼飞控同样问题,自稳反馈没问题,动摇杆不回中

就是啊,奇奇怪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摇杆外八字重新对陀螺仪试下

校准了还是那样。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到3d模式了…

是有那种感觉。但是确实是6g模式

网友E(2021-04-30):
解决了吗?我的mcpx也是这个问题,飞行时斜盘舵机不回中,可是关掉熄火开关就能自动回中

网友F:
6轴模式舵机不回中是正常的,切熄火会回中,说明陀螺仪的姿态角零点偏了,可以按照伟力的姿态校准步骤试一下,然后飞机上电自检的时候尽量不要动飞机,插电的时候尽量放平,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我的mcpx也是这个问题,飞行时斜盘舵机不回中,可是关掉熄火开关就能自动回中

解决了。应该是6G自稳模式下开启了3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6轴模式舵机不回中是正常的,切熄火会回中,说明陀螺仪的姿态角零点偏了,可以按照伟力的姿态校准步骤试一 ...

是的是的,应该是开了3轴开关了

网友E:
如何关闭三周模式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何关闭三周模式谢谢指导

我只知道x6控左上角挨着摇杆那个拨杆就是3轴和6轴的开关

网友(2023-05-22):
什么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