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没有5v输出

楼主(2021-03-31):
这个CUAV电流计买来一直没用,最近入了肥翁打算把电流计用上去。
apm2.8飞控,都接好了。上电,apm前面的蓝灯居然一直快速闪烁。接收机也没有电的感觉。

用万用表一测量电流计5v输出,**居然只有1v左右的电压。然后把apm和电流计连线拆开,单独测试电流计,基本没什么电压了。

apm用外置bec供电一切正常。
搜索了很多帖子,都说电流计5v输出与电池电压相同的比较多,没看到我这个现象。
有人遇到过吗?是怎么回事?电流计坏了吗?如果我不用电流计给apm供电,只接检测电流的线检测电压电流可行吗?谢谢

网友A:
就一个电流计?换一个呢

网友B:
仔细检查你的焊点,感觉都可能搭到别的焊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电流计?换一个呢

就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你的焊点,感觉都可能搭到别的焊盘上。

不会焊到其他点上的,如果是那样只会短路,或者是输出电池电压,不会没有电压

网友:
我有一个这样的电流计也是没有5v输出的,我都用电调的5v供电,不然就拿个降压模块来用

网友C:
电流计接两条电源线,能从电源取电用吗?答案是不可能,因为是测电流,两线中间接了个超小电阻,这样两线中间就会有微电压差,就是量度这微电压差来判定电流的。所以电流计必需外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计接两条电源线,能从电源取电用吗?答案是不可能,因为是测电流,两线中间接了个超小电阻,这样两线中 ...

不好意思,知识有限,还想问清楚点。就是你说的两根线是指哪两根线?
我是想不接5v输出的红、黑线,只用vol和curr两根线用于测量电压电流,应该可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