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刀桨如何安装的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21-03-31):
各位大侠,因本人才入模道不久,好多东西都不懂。最近买了几个马刀桨准备为炸机做备件,但发觉安装时孔距不太合适,最大的大了,稍小的又小点。我是把稍小的装上又用刀扩了一圈,不知道这样安装是否正确?问其他买家,说是就用最大那个圈套上就行。那样不是有点框吗?不碍事吗?谢谢赐教。因为也搜了一下,没看到有相关文章或是视频,所以只好来万能的模坛来找寻结果。

网友A:
一般螺旋桨自带桨垫。扩孔不可取,会偏心震动。

网友B:
不是有浆垫的吗 扩孔的话有可能歪了

网友C:
如果大一号大了,小一号小了,那只能用小一号的。
有时候觉得小只是因为毛边问题,去掉就好了。
除非轴径特殊,不然一般都有合适的圈。

网友D:
大小桨垫好几个,如果不合适,应该有螺丝固定

楼主:
谢谢各位。因为第一次换这个,还是经验不丰富。确实有螺母固定,扩孔时我也稍微在意了点,希望影响不大。下次就知道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