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最新版直升机固件完全看不懂啊

楼主(2021-03-31):
有没有会的大佬教教我
感谢在先

不知道为什么又刷不上就固件,总是失败

网友A:
爱莫能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莫能助

网友B:
四字真言,read the fucking source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字真言,read the fucking source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D:
看不懂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就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有分享的中文版,现在按照上面的做尾电机没反应

我没在 PIX 上搞过尾电机...
没反应是哪种?电调没法启始?
两个方向:1.检查你尾巴输出的Min PPM 值是多少
2.调高电调的 PPM Min THRO 值试试,先找到问题再细调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在 PIX 上搞过尾电机...
没反应是哪种?电调没法启始?
两个方向:1.检查你尾巴输出的Min PPM ...

好的,感谢

网友F:
调pix直机不看wiki基本别想调的很稳,新版改进后我基本这边输一个那边参数表就得相应查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pix直机不看wiki基本别想调的很稳,新版改进后我基本这边输一个那边参数表就得相应查一个的

那会搞尾电机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会搞尾电机吗?

主要有个启动校准的问题,开始时候电调必须pwm min值才可以,我感觉还是需要隔 壁那位搞尾电机的思路才可以。外置增加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有个启动校准的问题,开始时候电调必须pwm min值才可以,我感觉还是需要隔 壁那位搞尾电机的思路才可 ...

pix不用外置吧,手册上说尾电调接第7通道,但我接了电调能校准但拉油门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