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黑羊高频头问题

楼主(2021-03-31):
如题,这里非常感谢!已经成功对频也能飞了忽然发现高频头闪红灯。

网友A:
信号电平太高,如果你把TX和RX天线彼此靠近,系统可能会被损坏。这句话来自翻译软件。

网友:
功率开的太高了

网友:
调整接收机频率

网友:
就在遥控器对频下面的那一行。

网友:
看错了,以为你是接收机闪。

网友:
可能是功率开高了,电源跟不上。

网友:
功率太高,系统提示,问题不大。在家对拼调试开到10mw或者25mw就可以了,出外场再按照需求调整功率。大家的经验,把动态功率关掉,每次手调,否则外场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电平太高,如果你把TX和RX天线彼此靠近,系统可能会被损坏。这句话来自翻译软件。

非常感谢!

楼主:
就是靠的太近了发射功率开的100mw.谢谢以上几位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