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试飞,操控失误,摔成了三段

楼主(2021-04-01):
今天下班后有点晚,但天气不错,风很小,拿了上次修复的飞机,找了一个偏僻开阔的地方进行了第二次试飞。
        这次离地近3米,只可惜因紧张自制打着升降舵,导致飞机在空中来了个后空翻,撞向地面了。
        这次摔得有点惨,摔成了三截,电机座都摔变形了,电机外壳间隙变大了,估计是摔坏了。这几天试试,看能否再次修复。

网友A:
楼主模拟器需要多练习

网友:
论新手入门有老手调试、带飞的重要性

网友B:
后空翻大概率是下拉角度不够,角度正确的飞机即使升降打满也不会有一直抬头

网友C:
1先多玩模拟器;
2可以考虑首先由小翼载荷的,如滑翔机类开实练;
3横滚、俯仰通道考虑在遥控器上设置反S响应曲线;
这样......
祝早日爽飞

网友:
直接改84大手抛,腰推。随便乱炸,我就这样入魔的,后来再自制,就容易多了。

网友:
摔摔就会飞了

网友D:
建议先飞模拟器。
首次飞真机的时候,感觉可以先飞直线起落,小坡度起飞,距离地面1-2米后立即推杆使飞机水平,然后飞行一段距离后减小油门降落,掌握一下基本操作。我也是新手,打算这么练习,买的新微风,清明节才到货。

网友E:
模拟器练熟一点,至少少一些紧张和错舵。

机身拉一下胶带,就不那么容易断裂了。

马达座变形了没事,马达座吸能至少比马达吸能好。

下一次制作,建议适当简化,比如机身板除了马达座、起落架和机翼固定梢位置,都不用双层,后机身隔框可以减少,机翼翼肋可以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器练熟一点,至少少一些紧张和错舵。

机身拉一下胶带,就不那么容易断裂了。

电机外壳那里缝隙变大了,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外壳那里缝隙变大了,是怎么回事呢?

应该是撞击使电机轴后移了吧。

可以用内六角扳手松开固定轴和转子的机米螺丝,把轴推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撞击使电机轴后移了吧。

可以用内六角扳手松开固定轴和转子的机米螺丝,把轴推回去。

噢噢,多谢多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撞击使电机轴后移了吧。

可以用内六角扳手松开固定轴和转子的机米螺丝,把轴推回去。

我第二架打算用铝合金条+碳管做主体结构,再用KT蒙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模拟器需要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空翻大概率是下拉角度不够,角度正确的飞机即使升降打满也不会有一直抬头

当初是担心拉不起来,因此没有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多玩模拟器;
2可以考虑首先由小翼载荷的,如滑翔机类开实练;
3横滚、俯仰通道考虑在遥控器上设置反S ...

多谢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飞模拟器。
首次飞真机的时候,感觉可以先飞直线起落,小坡度起飞,距离地面1-2米后立即推杆使飞机 ...

受教受教!

网友:
苏27 更好飞,最好上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二架打算用铝合金条+碳管做主体结构,再用KT蒙皮就好了。

铝合金条+碳管恐怕不是很合适的结构。

铝合金条受外力容易产生永久形变,而碳管又太硬,容易直接断裂。
其实原来的KT工艺基础上优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