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升机启动后,离地前尾巴慢慢偏向右边是否正常?

楼主(2021-04-01):
尾桨中立点设置有夹角,凤凰电调,缓启动,定速良好。陀螺是mb,锁尾稳定。

网友A:
看震动吧。470尾巴很容易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震动吧。470尾巴很容易震

不是470,是700。

网友B:
离地后能锁住尾就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地后能锁住尾就没事的

在空中锁的很稳的,自旋停顿,推大螺距上下,尾巴都是一根棍。
就是在地面启动会偏向右边,470,700都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空中锁的很稳的,自旋停顿,推大螺距上下,尾巴都是一根棍。
就是在地面启动会偏向右边,470,700都会 ...

那就没问题了,缓启动时间再设长一点,或许会好一些!试试吧

网友:
调下尾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