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机有自己换轴承的吗?

楼主(2021-04-01):
自己的3寸机,轴承可能坏了,想自己换,请问,轴承有没有什么牌子的?好点。拆轴承有没有什么诀窍?

网友A:
微型轴承常用的有nmb、ezo等,淘宝买要注意真假,还有电机上用的要选轴承钢的万转高速轴承。

网友B:
一般都是nmb的,主要是确定型号,自己换胆大心细就可以了

网友C:
装轴承要注意方法,绝大多数轴承都是不正确安装搞坏的

网友D:
nmb、ezo、nsk比较出名,但是淘宝的是不是正品就有点难说。。。

网友E:
來吧,這裡有視頻
您可以參考一下,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歡迎詢問
<iframe src="//player.bilibili.com/player.html?aid=714056747&bvid=BV1XX4y1N7mF&cid=294210324&page=1" scrolling="no" border="0" frameborder="no" framespacing="0" allowfullscreen="true"> </iframe>

网友F:
自己绕线的都有

网友G(2021-11-23):
淘宝假货多!还不如买国产大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