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OS 70FL终于响了起来

楼主(2021-04-01):
大概是19年中吧!我收了一台OS 70FL,这机器如下图

这是上一手的拥有者拍的照片,买前他说机器有缸压,摇臂箱盖与盖有破损。我做好的很糟糕的打算,只想着练手。到手后发现果然很糟糕:缸压基本没有,活塞与缸套严重磨损。摇臂箱裂开用铁丝固定并用环氧树脂粘合,还有一处破损缺失,还正好是有螺纹的地方。正时齿轮轴在机机匣上固定的铜轴套磨损严重。连杆铜套磨损严重。主轴轴承磨损严重。化油器换成了三叶的。多处螺丝锈死,用力开启导致滑头。各O圈老化无弹性。果然没有猜错,卖家后来告诉我他买来时就这个鸟样了,所以他就出手了,他也不知道到他那是第几手,正好我成了最后一个接手的人。说实话我没有玩过4冲的机器,就想着改改,看看能不能盘着。

想着既来之则安之,于是说干就干。换各处O圈,换各种铜套,换轴承,换活塞与缸套。网上没有就自己测量,自己加工。加工不了的外出加工,或者买现成的替代。这几天终于拼好了,最终算是改出点模样来了。

还没有学会调试,先打着了再说。

视频在下面

网友A:
漂亮,自己动手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自己动手有成就感

谢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大小油针都没有调,就随便扭了一下。对4冲的油针调整也不太了解,谁有详细的方法,麻烦回复一下,谢谢了!
也各位帮我听一下,不谈贫富油,看看声音对不对?
打算调整好了磨合一下再拆开给大家一一汇报换了那些部分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有一台,还在睡觉

网友B:
油针调整和两冲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针调整和两冲没啥区别

谢谢!
那我再多问个问题,这机器换了活塞与钢套,原始的钢套内径大一些,活塞上没有活塞环。新换的是ASP FS80AR 的活塞,带环且直径要比原来的小,ASP FS80AR的活塞航程要长,活塞直径反而小于OS 70FL的。我在外面加工了球墨铸铁的钢套,即配合了OS 70FL的机匣又配合了ASP FS80AR的活塞。相当于缩肛机。气门的间隙OS的说明书上说的是0.04, 这机器由于缩肛需要改变气门间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

谢谢!

楼主:
我估计这位模友应该是我这机器的第几手的拥有者。
OS fl70发动机轴承散了 换轴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我再多问个问题,这机器换了活塞与钢套,原始的钢套内径大一些,活塞上没有活塞环。新换的是AS ...

做缸套和活塞环除了专业的厂商以外,估计全论坛的业余玩家都没有我专业,球墨铸铁qt600做缸套是不行的,你发动看看,始终有黑油,内孔如果再不研磨,稍微不注意就会有拉痕,合金铸铁不研磨都比球墨铸铁好用

网友:
活塞和缸筒的配合间隙非常严格,两三年前我镶过塞头82的缸套,记得最小间隙是0.04,小于0.04高温会抱缸,大于0.07缸压特别差,失圆达到两丝缸压就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缸套和活塞环除了专业的厂商以外,估计全论坛的业余玩家都没有我专业,球墨铸铁qt600做缸套是不行的, ...

等我手里的几套缸套与环磨坏了就来找你。

网友:
活塞和缸套是硬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手里的几套缸套与环磨坏了就来找你。

我早就不玩了,做这个太费事,有需要可以交流

网友E:
气门室如何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门室如何修复的?

铝合金3D打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我再多问个问题,这机器换了活塞与钢套,原始的钢套内径大一些,活塞上没有活塞环。新换的是AS ...

你的方法不错,其实没那么复杂,改变了缸套活塞连杆其实只是改变了排量和压缩比,这些和间隙没有直接关系,间隙只是决定了你的燃烧室的气密性

网友:
气门的间隙关键与正时系统 正时没动过,基本上都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不错,其实没那么复杂,改变了缸套活塞连杆其实只是改变了排量和压缩比,这些和间隙没有直接关系 ...

哦哦,谢谢!我是按说明书上说的调的。那看来没什么大问题。